National JC-2091MV 國際牌 電磁爐 閃爍 不加熱

楼主(2022-11-02):
這台電磁爐很久了,症狀是完全不過電

初步檢測,按鍵故障,兩顆電容故障更換

更換後,可以恢復燈號,開機有嗶~聲,但是燈號閃爍+無法調檔位
如果拔除線圈,則可以正常調整檔位

進一步檢測散熱板地下兩顆大顆的,應該是IGBT跟橋整,任兩腳沒有發現短路情況

中央底板地下,ntc,測試93K左右,應該是正常的

來板上爬文,拜讀板上wet大的文章,也是燈號閃爍,文章提到兩顆高壓電容有問題
不過我的電容檢測是好的,殘念

第一次修電磁爐,請問還有什麼查修方向呢?謝謝大家

网友A:
最後的補充沒看到嗎?
2顆都換掉應該會好

有個要點沒寫到:
原諧振電容~0.25μF/180VAC外觀沒有膨脹破裂,拆下測量容值正常,裝回去用最強火力尬不上去5~600W-->2~300W循環

所以換新0.33μF/600VAC就正常了,給你參考。

网友:
VR附近的二極體掃一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後的補充沒看到嗎?
2顆都換掉應該會好

謝謝原創分享的wet大,那我來更換試試看
電容手邊沒有現成的,不然就要上蝦皮訂貨等材料了
如果6UF用之前淘寶買的,吊扇那種CBB61 6UF,450VAC可以適用嗎?
諧振電容,就找手邊現成的安規 黃色那種0.2U電容替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原創分享的wet大,那我來更換試試看
電容手邊沒有現成的,不然就要上蝦皮訂貨等材料了
如果6UF用之前 ...

跟他買新北市,搞不好很近還可面交
台灣晟通品質不錯
***歡迎議價***全新品晟通 CT 6UF DC150V 電磁爐專用濾波電容器單元[台北]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14495762903

***歡迎議價***全新品晟通 CT 0.33UF DC1200V 電磁爐專用諧振電容器單元[台北]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4375386642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他買新北市,搞不好很近還可面交
台灣晟通品質不錯
***歡迎議價***全新品晟通 CT 6UF DC150V 電磁爐專 ...

電容到貨了,換上之後呢,狀況依舊
(拔除線圈,可以正常調檔位,裝上線圈就變成固定第一個燈號,然後閃爍)

如影片狀況,不曉得還有機會可以救嗎?

1.81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容到貨了,換上之後呢,狀況依舊
(拔除線圈,可以正常調檔位,裝上線圈就變成固定第一個燈號,然後閃爍 ...

0.25uF 你換成 0.32uF 可以嗎? 我是三種爐不修,電磁爐 已經超越我的學理範圍!! 微波爐 因為有高壓!! 瓦斯爐 涉及全家安危!!

网友B:
自檢都沒過,修電容有意義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檢都沒過,修電容有意義嗎?

謝謝回覆
目前版子所有二極體都檢測正常,都有順向0.5V

請教該如何判斷自檢通過與否?
當我不接線圈,有接NTC,這時候開機不會出現錯誤的BB叫,風扇會轉,也可以按鈕選擇段位

但是當接上線圈後,開機就變成燈號閃爍+BB叫了
線圈本身0.8歐也沒有斷掉,不過因為是線圈上去才這樣,所以感覺應該是高壓的某個區塊有問題

楼主:
VR檢測正常,標示102,測出來約1K差不多
不過這個VR不曉得什麼功用,膠黏死了沒有可以調整之處,為何不用一般電阻代替。

感謝站友提醒檢測要放鍋子...
放上鍋子再開機檢測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順利完修
感謝大家幫忙,又為地球減少一個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