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OS 的問題

楼主(2022-11-02):
NTMFS4C09NT1G 4C09N NTMFS4C09NBT1G 4C09B差在那裡,因為只找到NTMFS4C09NT1G 4C09N spec

网友:
感覺是一樣的東西, 以下網站文字說明"Part number : 4C09B, NTMFS4C09, NTMFS4C09B ( = NTMFS4C09N )"
https://datasheetgo.com/4c09b-datasheet-mosfet/

网友A:
他们的参数有什么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们的参数有什么不同

參數應該是相同, 我猜差別是封裝.

网友:
1. 上 ON-SEMI  官網  以技術參數條件搜尋  只有NTMFS4C09NT1G  mark: 4C09N  , 沒有 B 系列

2. 網路上 照片 mark: 4C09N / 4C09B , 確實兩者皆有
    甚至 mouser NTMFS4C09NT1G/NBT1G  不過後者B系連結datasheet  直接使用N系

3. 不只4C09 N/B , 還有 4C06 N/B  也是上述(2) 現象

參考:
https://world.taobao.com/qingdan/200254685056.htm
ROG STRIX B250H GAMING主板採用7相供電設計,搭配安森美低內阻MOSFET NTMFS4C09B、NTMFS4C06B

華碩/安森美  未見有正式文件 說是相同東西

有網路論壇 留下  這樣的字語
These FETs are Power N-channel MOSFETs from OnSemi (NTMFS4C09B).
You can buy that MOSFETs. The current product number is NTMFS4C09N

THREAD: G20 WITH INTEL 8TH & 9TH GEN COFFEE LAKE PROCESSORS
https://rog.asus.com/forum/showt ... ke-Processors/page3
請見其#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