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LG 55LV5500 亮紅燈不開機 維修實例

楼主(2022-11-02):
LG 55LV5500 亮紅燈不開機 維修實例
收到一台LG 55吋電視,無法開機,這台主芯片常壞,來修看看

插電會亮待機紅燈
會啟動,但功耗過低,無畫面
背面還貼有前次維修的貼紙
背後在主芯片上多了一顆風扇,看來前次故障大概也是主芯片問題
使用環境灰塵過多,機殼上的透氣孔都被厚厚的灰塵堵住了
那主芯片可能又會壞
拆機,內部還算OK,目視沒有明顯故障零件
先將主板上的散熱片取下
主芯片LGE35230
底部還殘留助焊劑,不知上家是加焊還是更換主芯片
拿吹風機試著加熱一下看看
還是不能開機,主芯片發燙
還好有多備零件,先換了再說
上BGA焊台
將焊盤清潔一下,沒有掉點,準備回焊
將主芯片焊上,開機成功,背光亮起,功耗68W
把散熱片和風扇重裝上,開機畫面正常
順利完修~~

网友A:
不知道這種雷科的bga返修加熱台  投資下去多久才能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這種雷科的bga返修加熱台  投資下去多久才能回收?~~~

哈哈....還在虧{n_081:}

网友:
樓主技術精湛,只是主芯片壞的一般比較少。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