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修] 奇怪的卡多利遙控器

楼主(2022-11-04):
不好意思本篇文章是修好之後才發的 所以圖片順序可能有點亂 請見諒

前幾天現場師傅丟了一個遙控器來 說電池沒電了

卡多利遙控器 這種是可以拷貝的
正常有電的狀態下按開關上面會亮一個小紅燈 說明遙控器正常工作

正面

正面

背面 上面還貼著 "前門"
這是鐵門的遙控器
把後面的小螺絲卸掉就可以打開裡面

背面

背面

拆開以後發現電池有漏液跡象, 肯定電池廢了
所以趕緊做了基本清潔並且換上新電池
不過處理好以後按下開關燈還是不亮且仍然無法遙控 電池有量過確定正常
本來想說可能真的廢了
但後來想了一下, 既然LED不亮, 我們就來測LED吧
電表切到二極檔量測, LED真的不亮
拆下來量測卻定LED故障
他的LED是3mm的紅色

隨手拿了一個藍色,外表透明的LED焊上去
裡面的板子長這樣 這顆遙控器用的是12v電池
LED旁邊那個可調電容是在對碼的, 設定好就不要亂動了 不然還要再花50塊(我們這邊的價格)去給店家重新燒碼

按下開關, LED 燈會亮了 淡淡的藍色 不知道為什麼照片變成了紫色

再拿去測試大門開關, 居然能遙控了
沒想到一個發光二極體居然也是整個控制回路的一部份
至此完修~~ 給有類似遙控器的人參考一下

网友A:
圖4.右上藍色是可變電容~調整頻率用,不是可變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4.右上藍色是可變電容~調整頻率用,不是可變電阻。

感謝指正 已更正
我看鑰匙店的老闆設定完還用陶瓷的一字起子在那邊轉, 然後燒錄器的頻率就跟著變了

网友:
這顆還有燒錄插座,我也清潔過類似狀況,電池換了沒有動作~

改天查看看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