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與鋁包式鋰電池的防炸能力?(安全討論)

楼主(2022-11-04):
一般市面鋰電池不外乎是兩大類封裝

A.軟式鋁包裝類(薄片)
B.硬式鐵殼類(圓柱)

一般A用久了,通常有機率發生膨脹,萬一破了就會冒煙燃燒
B雖封裝較強固外觀不會膨脹,但似乎內壓也存在,萬一超過了限界就直接爆炸,根本手榴彈

如果以上我的認知無誤,想請問~

1.要如何知道B的內壓?以便提早安全汰換?或者B有特殊機構會洩壓所以安全?(會爆炸是因無洩壓機構?)

2.一般A如果膨脹,要如何讓它消去? 擺著不管看它越來越大包,似乎遲早也是爆,刺破又怕燒起來,好奇電池廠/回收廠都是如何處理的?

网友A:
聚合物(對岸俗稱軟包),膨脹的問題我回收前也是會先刺穿洩氣,從表面刺穿即可,不能刺到電池內部疊層。
不過味道不好聞,都應到室外操作比較安全。
圓筒型的頂端有洩壓閥,相對比較安全一些,但是它也是炸開,只是幾個廠牌型號比較常見漏液。

回收場會把電池浸在鹽水內放電,最後還是會粉碎處理。

网友:
軟式鋁包的電池鼓包時,要刺破找一個比較平整的地方,用針刺個小孔,氣體會洩出即可,在氣體要洩完前,用膠帶將孔貼住,不要讓空氣跑進去,就不會爆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聚合物(對岸俗稱軟包),膨脹的問題我回收前也是會先刺穿洩氣,從表面刺穿即可,不能刺到電池內部疊層。
不 ...

那個味道 "甜甜的" 很像 "兒童感冒藥水" 啊!

网友:
那個氣體好像有毒~~我都在陽台刺電池包裝外皮,排氣後再用PI膠帶貼上~

网友:
抗暴性肯定是软包(锂聚合物)电池好。锂电常用溶剂大多为碳酸xx酯类,固然有脂类的特殊香味。虽说有的是无毒安全的,但毕竟是化学品,还是少接触为好啊。软包电池鼓包的太常见了,不光是充放电不正常原因,还有封装不良、电芯含水超标、腐蚀、表面破损等因素造成。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建議

原來刺破不會危險,刺破後不處理好才會危險?
但根據各位建議,有點不明白危險的造成原因?

有人說刺破沒事,是刺過頭把電池極板物理刺穿才會出事?
算是瞬間短路的意思 ?那也可以說如果電池已老舊無電壓了,應該也無法短路囉?

有人說刺破後極板接觸空氣才會出事?
但...刺破後一定會接觸空氣的啊...囧....

有人說刺破後把破口封好就沒事
所以這意思也是不要讓空氣或水氣進入?

謝謝指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個味道 "甜甜的" 很像 "兒童感冒藥水" 啊!

小弟聞過的也是這個味道,有點像香蕉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建議

原來刺破不會危險,刺破後不處理好才會危險?

嗯, 基本上"鋰"元素是 活潑的
沒遇到 可能是幸運
遇到了 才知(鋰反應)可怕

安全這種事,不是說出廠時沒事就好

你使用手機,可以放在包包,有可能撞到
有可能掉下去,有可能壓到,..

你開車有可能振動,有可能大太陽天氣很熱,
甚至車禍擦撞...就算都沒有(擦撞)的飛機也會金屬疲勞出事...

以上種種使用情形加在一起, 鋰又是活潑元素,很容易就讓"意想不到"...

網路自已查 鋰池電爆炸

胯下爆炸,室内纵火:电动车车主保命指南

20161113 原来如此 电池爆炸的奥秘

Tesla set itself on fire and exploded in Shanghai China!

液压机一压就爆,威力超过1kgTNT,”爱爆炸“的电动车该禁止吗?【科学胶囊】

Electric Eco car on fire problem burn damage hybrid tesla problem in battery charger

网友(2022-12-05):
我只能把不用的鋰電池,放在室外,存放問題真是很頭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