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GL503G 鍵盤全部失效

楼主(2022-11-05):
請教各方兄弟,此機目前測試不管是在bios或系統裡鍵盤皆是失效情況,上網研究後應為鍵盤控制ic  it8296e120A程序失效,
請教是否有此程序可供下戴?謝謝

网友A:
這是從官網319BIOS分離出來的128K
這檔案好像是IT8987的

這個才對120K

上面是更新程式
執行 ROGKBFWUpdateTool.exe 就可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從官網319BIOS分離出來的128K
這檔案好像是IT8987的

真是感謝獅子魚大大,跑了Rogbfwupdatetool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是感謝獅子魚大大,跑了Rogbfwupdatetool就行了

版主的鍵盤情況,似乎與敝人之前遇到問題相似
文章連結:華碩 Strix Tactic Pro 青軸電競鍵盤維修實例
那一篇忘了紀錄更新韌體的部分
鍵盤修好也是遇到一樣問題,插上電腦可抓到,但任何按鍵都無作用
後來去官網下載鍵盤軟體,更新韌體才回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