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42B12W 偏暗偏紅與工程模式?

楼主(2022-11-06):
感謝各位前輩分享的維修經驗,因為放了一兩年的老機這幾天清出來,再參考換電容回春的方法,主機板各大小控制電源的晶體的輸入端判斷重要性應該較低,先將輸出端100uF全部換掉,畢竟個頭頭大有空間,比 I/O & CPU 附近擠一堆的10uF來得容易換。終於開機不再自動關機了。

但是當初朋友送來維修時就感覺畫面偏暗偏紅,目前接 HDMI 1080i 畫質上可接受,音量也足夠,只是判斷:
1.是否這種早期燈管會因使用期長而導致畫面趨暗? 感覺是最高階亮度不足,調整 明亮度 會整體黑階呈現灰黑底,這種現象調整 對比 並不是正常也沒助益。從孔洞看白色擴散片也偏橙色一些,不是整體明亮的白色,也因此 色溫 顯示有偏紅的感覺? 請問這面板當初出廠是否就有色溫屬偏紅特性?

2.因為 User調整 改變 色相 沒幫助,差沒多少,想從工程模式嘗試調整色溫偏冷,參考網上找的 Vol- & info 三次並無法進入工模,是否這一階段的工模有其他順序鍵?

网友A:
偏暗紅也可能是燈管快掛了

网友B:
屏線接Tcon的金手指~
Tcon 連接 面版的軟排~
用橡皮擦魯一魯試試~

网友:
找24C16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線接Tcon的金手指~
Tcon 連接 面版的軟排~
用橡皮擦魯一魯試試~

這部分在查找自動關機時已清理過,跟最早看到的畫面差不多,沒變化。

楼主:
請問EEPROM存的資料會影響顯示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偏暗紅也可能是燈管快掛了

這已經預估到不久的將來應該改LED背光,但是目前堪用,先看看能不能改色溫再拖一段時間。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EEPROM存的資料會影響顯示嗎?

會 當然會影響 這機型通病 換空百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