輕鋼架平板燈驅動器

楼主(2022-11-06):
舞光 LED 驅動器
IN PUT:100-240V 50-60HZ 1.4A
OUTPUT1:35V-45Vdc 250mA
OUTPUT2:35V-45Vdc 250mA
OUTPUT3:35V-45Vdc 250mA

LED 燈珠是 3528(0.6W),一排 48顆燈珠,有三排

這個驅動器已經停產了
若要LED並聯應該買什麼規格來替代?

謝謝。

网友:
輕鋼架 空間應該是有...

停產,就找替代方案:

單一組: 45V * 250mA = 11.25W
以八成來算 15W差不多(15W*0.8=12W)
用三組 15W(以上) LED驅動應該可以

0.6W * 48顆 = 28.8W 嗯, 跟輸出的,單一組不太一樣,怪怪的!!!

比較好奇的是 100-240V 1.4A用最小電壓100V*1.4A = 140W
但輸出三組才50W不到,不知道是 我誤解了,還是看看就好...

還是 電表拿出來,才能見真章...

网友:
應該可以用學姐的這個
台灣光海科技 7W LED燈板驅動器
https://bbs.pigoo.com/thread-60927-1-1.html

因為有三個回路,需要用到三顆
一顆供一個回路
三樓wish有教怎麼將電流調到250mA

楼主:
這幾天跟學姊買了LED測試儀
一排測試來結果是
32.4V 70mA

由於測試儀電流是 20mA 再來跳到 70mA
不會微調,待研究

若3排LED並聯
規格我就要找 32.4DCv,210mA
是這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這幾天跟學姊買了LED測試儀
一排測試來結果是
32.4V 70mA

原始電流設定是 AUO (auto) ,除了會自動調整電壓之外,電流會自動調整每隔一段時間就往上調升。
也可採用定電流測試,就要把電流設定為固定值(例如 20mA),低電流測試燈珠才不會太亮傷眼。

教學影片連結:

設定電流教學

网友:
上面有標12S4P,所以燈珠可能是90mA*3V近似0.3W

楼主:
12S4P (12 LED series, 4 parallel)
是指
12個LED串聯,4個並聯

网友:
引用 楼主:
12S4P (12 LED series, 4 parallel)
是指
12個LED串聯,4個並聯

一排48顆燈珠,12顆一串,總共有4串並聯,先串後並或先並後串都有可能。
每排輸出電壓35~45v,所以燈珠應該是3v(3.3V)的(12S*3v=36v)
每排輸出電流250mA,所以燈珠應該是75~90mA的(250/4P=62.5mA),90mA較常見
3V(3.3V)*90mA=270mW(290mW),所以近似0.3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