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源 TCY-5266 開飲機保溫維修 暨 疑似溫度偵測壞掉問題請益

楼主(2022-11-06):
家裡有台大家源 TCY-5266 開飲機已經機壞了一陣子
問題點有兩個

1. 無法保溫
2. 常常會啟動加熱

不過由於這台開飲機是市面上少數有溫水溫度設定功能的開飲機
所以一直想試著把它修好

最近剛好有空又著手研究
先從板子相關的端點檢測

量了兩個NTC電阻,在常溫狀況下接近10K
應該是正常的
後來拆了前面後發現這台的設計跟一般不同
除了熱水膽跟溫水膽之外
還有一個保溫膽

量了保溫膽下面的加熱片
果然是呈現開路狀態
因此不保溫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機子的保溫功率反推
保溫加熱片的電阻應該是在242歐姆左右
不過大家源那種加熱片應該是特製的買不到
所以上網買了一個環形的加熱/保溫 兩用加熱環來改裝
這個加熱環的電阻是224歐姆
功率約略54W,應該可以用才對

經過一番努力後,終於安裝上去了
試著裝機煮水,放置一段時間後
保溫效果確認正常

原本以為反覆加熱跟網上所說的溫度開關有關
不過換過溫度開關/NTC電阻後
還是會有短時間啟動加熱的現象

仔細觀察了一下發現
當煮沸到100度C後
機子會自動跳保溫
不過溫度顯示的從100度降到90度的時間很快
以致於降溫到一定程度後又會重新加熱
個人感覺跟熱水膽保溫能力還有NTC無關
猜測或許是主機板偵測計算溫度的部分壞了
才導致溫度顯示下降的那麼快

首先將電源板拆下跑線
可以看出兩個NTC電阻直接連接到接頭插座
再經過連接線連到前方面板的主機板

再查看主機板跑線
發現那三根線幾乎是直接連到MCU
中間沒有經過什麼元件

MCU型號為EM78P447NAPJ

想請問這種狀況有可能是MCU程序壞了嗎?
是否有人能提供維修思路與方向呢?謝謝!

网友A:
之前自行 修過冷氣 溫度相關問題

單晶片接NTC通常會配一個同等電阻做分壓
也就是常溫25度時 會剛好等於電源VCC(例:5V)的一半
例: Vcc=5V ,25度約分壓2.5V(5V*(10/(10+10))
註: 我當時修的是冷氣 溫度 範圍0 ~50度中間就可以
你的是飲水機可能要 0~150 (或200) 可能會有不同
可以先看一下(量一下,確認一下)藍色那顆精密電阻(五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自行 修過冷氣 溫度相關問題

單晶片接NTC通常會配一個同等電阻做分壓

電阻色碼看起來像是 棕黑綠紅棕 = 10.5K 歐姆

用三用電表下去量,結果是10K,似乎沒問題

网友:
查看紅圈處

說明如下:
額定總消耗功率 950W   整機消耗功率
1 .煮水消耗功率 350W      熱水膽溫度不夠的加熱片功率  在熱水膽
2 .保溫消耗功率 50W        保溫膽 保溫溫度的加熱片功率  在保溫膽
3 .加熱片消耗功率 50W     熱水膽溫度保溫的加熱片  在熱水膽
4 .加熱管消耗功率 500W   蒸氣給水的加熱管功率 接於生水過到熱水膽

煮沸到顯示溫度100度C後 跳保溫了 沒多久溫度降到90度C 越降越低但速度太快 沒多久又啟動加熱了

查3 .熱水膽的保溫片 熱水膽保溫片 沒保溫功能了 導致熱水降溫快

楼主:
看了一下電源板只有四個接點
500W的接加熱管
400W的接熱水膽電熱圈
另外兩個接點接AC電源
並沒有看到可以接熱水膽保溫的地方

另外也曾經用瓦特計觀察過
當放生水進去開始蒸氣給水及加熱時
功率大約是九百多瓦

加熱完畢跳保溫時的功率約1.7瓦
熱水溫度不足再加熱的功率約四百多瓦上下
保溫溫度不足時功率約五十多瓦

楼主:
下班後再仔細觀察一下熱水膽的加熱環
發現其果然有三根線接出來

分別跑線觀察了一下
有一條線跑到電源板的400W,應該是加熱線
一條跑到電源板的AC接腳
一條則跑到電源板的COM接腳

將加熱線跟COM線量了一下電阻是34.5歐姆左右
符合350W的功率
但是另一根線跟COM線則是開路

看來就應該就如同sa2086大大所說的
是熱水膽的保溫功能失效造成的

原本以為熱水膽應該是利用類似真空保溫的方式
結果還真的是要靠加熱片保溫的

現在準備再網上購買加熱環
感覺這次真的有機會能完修了

再次謝謝sa2086大大的提點!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下班後再仔細觀察一下熱水膽的加熱環
發現其果然有三根線接出來

恭喜你 找到原因了
祝你修護

修好後 記得回帖

网友C:
請問用環形加熱保溫來改裝 要買直徑多少的才能裝得下溫水膽? 家裡也有一台依樣狀況 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用環形加熱保溫來改裝 要買直徑多少的才能裝得下溫水膽? 家裡也有一台依樣狀況 謝謝 ...

可代用
冰箱化霜鋁箔電熱線 化霜鋁箔電熱片 全系列通用 水盤 加裝 42公分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35877617100

參考實例
牌微電腦炊飯電子鍋 JBV-S18R 保溫故障維修實例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706-1-1.html

可拆開鋁箔膠帶發熱線纏繞桶身或繞成盤型貼於桶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用環形加熱保溫來改裝 要買直徑多少的才能裝得下溫水膽? 家裡也有一台依樣狀況 謝謝 ...

同一台嗎?
如果是的話,我買的是圓周約40公分的加熱環

如果不是的話,可能要自己量一下溫水膽的圓周了

网友:
此篇幅 2位頭像一樣
差點搞混了 (頭暈中)

网友:
避免搞暈大家 我已改了頭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 找到原因了
祝你修護

已重新發新帖,完整說明於 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