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CL L24T2110F 24吋電視不會自動關機問題

楼主(2022-11-06):
我的螢幕又壞了,面板跑出直亮線,螢幕上緣打一打就好了,不過最近打到我的手都疼了還不一定會好,我有台TCL L24T2110F 24吋電視先拿來頂著用好了,換上用了一天都正常,只是有個不會關機的問題。

這台電視我是接電腦,以前接螢幕時,我關機之後螢幕就會跳出沒有訊號的方格,然後過幾秒鐘螢幕就休眠了,但是接了這台TCL L24T2110F 我在關機之後它雖會跑出無信號的方格,但是卻一直在繞圈圈不會進入休眠。

只有按螢幕的電源開關才能把電視關閉,請問有會員知道這台要怎麼設定才會像螢幕一樣電腦關機後自動休眠嗎?

网友A:
進工廠某式調整也許可以 按輸入源+1234  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工廠某式調整也許可以 按輸入源+1234  試試

忘了說我沒有遙控器。

网友:
跟學姊A一隻萬用遙控器,找到對應廠牌,設定裡面應該是有無訊號多久後會關機。

网友:
HDMI 有沒有支援

网友:
怎麼詪我一樣省?
打了2年,我前2個月放棄,不打了

网友:
有网友说,进去睡眠模式可能要15分钟,老大可以在拔出信号输入状态下看看。如果能行,而插上信号端再试又不行,那问题可能在信号提供侧。再说,那个拍破脑壳的显示器既然时时能被教训好,应该问题不大的,何不拆开检查一下,也许只是屏线松动、接触不良呢。(*^ω^*)

网友B:
wish 先按 目錄按鈕,把選單叫出來,看一下系統或system的選單,看有沒有休眠的選項試試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忘了說我沒有遙控器。

原則上能用按鍵我一定不會用遙控器,這台電視我用按鍵也可以叫出功能選項,我晚上回家再試看看。

楼主:
我是用VGA。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sh 先按 目錄按鈕,把選單叫出來,看一下系統或system的選單,看有沒有休眠的選項試試看 ...

其實一開始我也有叫出電視的功能選項看過,我今天回家再仔細找一次功能選項裡面有無這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