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液晶顯示器 LVDS 電壓跳錯還有救嗎.....尋求高手

楼主(2022-11-06):
顯示器 ST2151B01-1 為5V電壓

因為沒有注意驅動板JUMP 跳12V,接上螢幕已經黑屏

請教高手還有救嗎........感謝

网友:
輕者保險絲燒毀 重者面板COF就不好說了

网友:
12v先進刀板驅動的ic...應該是掛光光了

楼主:
請教前輩......
是不是要換掉驅動IC跟保險絲......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前輩......
是不是要換掉驅動IC跟保險絲......

<貼圖教學>,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上傳圖片或檔案時,必須在要顯示圖片或檔案的位置,再點一次上傳的圖片或檔案才算有插入內文編輯區
除了可以自行決定圖片顯示順序外,才不會在圖片上方出現檔名影響美觀
圖片盡量請用橫拍,不要直拍,因為要看完整圖片,還要移動畫面很不方便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正確貼圖 影片示範版

可到貼文練習區練習

※發帖後有3個小時內可以修改,超過時間若未修改發帖會被關閉。

痞酷網論壇非營利網站,痞酷網論壇經營所需費用來源,都靠站內公狗(ㄍㄨㄤˇ ㄍㄠˋ  )收入來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有上線時煩請多多點吉公狗以維持痞酷網論壇運作
公狗點吉後,不要馬上關閉公狗網頁,最少要超過30秒才能關閉公狗網頁,在點吉另一個公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