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91年三菱lance儀表板面板燈不亮

楼主(2022-11-07):
自行改換91年三菱lance儀表板面板燈及冷氣面板燈, 但不小心短路到冷氣燈的迴路, 造成原本儀表板燈換完後可調亮度, 但短路發生後, 儀表燈的面板亮度, 就不會亮了, 且7.5A的保險絲一裝就燒毀, 煩請大家協助, 是那裡的零件, 因冷氣面板燈短路, 造成他損壞, 並使保險絲燒毀.

网友:
改燈後造成短路~只能再拆一次~

网友:
燒保險絲蠻簡單的
過載,需有基本測量電流工具如鉤表。
短路 不用講直接燒,不供電電錶測量阻值。
另外一種外力,極性(亂接)造成零(組)件燒毀或短路。

就算有圖文最多只能隔空抓藥,何況無圖,還需有基礎用電知識。

楼主:
謝謝上面的回覆.

网友A:
儀表板燈可調亮度是您加裝的還是原廠

您的車冷氣還能正常作用嗎

网友A:
三菱lance儀表接線圖,下載後解壓縮即可

希望對您有幫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儀表板燈可調亮度是您加裝的還是原廠

您的車冷氣還能正常作用嗎

Hi C 大,

調亮度是原廠的.

冷氣可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菱lance儀表接線圖,下載後解壓縮即可

希望對您有幫助

Hi C大,

謝謝您的資料, 確認後, 再告知.

楼主:
Hi C大,

今天有空比對您的資料, 與我的儀控保險絲盒是不一樣的, 但還是要感謝您的分享.
我亦终於查出保險絲會燒毀的原因, 是用到劣質的保險絲或不是車用的, 因我今天到專門的電子零件行賣的車用保險絲換上後就不會燒毀了, 所有的儀板燈都回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