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光陽 V2 125鎖頭更換

楼主(2022-11-07):
光陽 V2 125鎖頭更換
1.更換原因,離心離德,貌合神離,鎖頭與鑰匙年久失修雞同鴨講,小妾不知換了多少!非元配,漸卡卡不合。

2.開場 前蓋LOGO燈下中間螺絲卸下。

3.鎖頭後蓋二側螺絲共四顆卸下,包括置物箱蓋二側最上各一顆螺絲卸下。

4.運用纖纖玉手,然後使勁洪荒之力,乾坤大挪移,難分難捨前蓋脫開。

5.開始抽絲剝繭,白黑紅各電路 頭/座離線前蓋(方向/夜/LOGO燈)。

6.有容乃大塞不少東西。

7.鎖頭特寫,整合型多合一超大顆。

8.開始解體,鬆開上方固定磁鎖螺絲,磁鎖蓋逆時旋轉上拉脫出。

9.新舊比對,準備移花接木換鎖。

10.油箱拉索護蓋移除,鬆脫拉索固定螺絲,固定索環缺口處移出拉索。

11.拆開關電路線插頭/座,順移轉,如右下油箱拉索移至新品上。

12.同上步驟,移開座椅拉索護蓋。

13.卸拉索螺絲,固定索環缺口處移出拉索,轉移至新品。

14.最後開始卸下多合一鎖頭主要定二顆螺絲,結果螺絲大顆也要大型套筒板手解開(龍頭鎖),小隻電動扭力不足收尾擺拍。

15.新舊交接,功成身退。

16.回復原狀,繼續服務。

17.剩磁鎖座安裝上。

18.新鎖測試 電源/馬桶蓋/龍頭/油箱蓋/磁鎖蓋。

19.至於磁鎖改成最新流行的分離式...............才怪,降低更換成本續延用挫掉鑰匙。
以上參考

网友A:
有一次小兒子的機車出了怪問題回台中請一位會員處理,我發現龍頭鎖匙很難開就想拆換龍頭鎖,不過螺絲咬的很緊,我怎麼拆也拆不下來,最後只能請對面機車行幫我拆,果然是專業的,他們的氣動起子聽起來很慢,但是很有力,螺絲兩秒就下來了,他看了一下說我這種龍頭鎖是7功能的,換一個要幾千元不划算,就幫我把龍頭鎖局部拆解,拉動龍頭鎖舌、加油孔門、座椅鎖、不斷電開啥鎖......都打黃油,鎖匙孔稍微噴一下WD40就好,不然整支鎖匙都是黑油會弄髒褲子,經過這麼一修轉眼過了2~3年都很好開了。

講到這裡想到烏骨雞學姐的小白兩個照後鏡都很難調,不知道能不能噴一點WD40改善?該不會噴一下就變成垂頭6點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次小兒子的機車出了怪問題回台中請一位會員處理,我發現龍頭鎖匙很難開就想拆換龍頭鎖,不過螺絲咬的很 ...

如言 鑰鎖已經跟鎖座快不合了

至於後照鏡雖簡單,螺絲或螺母彈簧都在框內(有的內螺母固定鏡框較有可能轉鏡框回復緊度),非外調 ,難度相當高,除非熱烘溫度控制相當好塑料軟化又不傷單面玻璃移出去調,能否回復冷縮未知數,大多搞到破裂換新(或破壞性挖孔(自設維修孔)去調,膠帶遮醜美化)。

框電鍍或不鏽鋼後照鏡就有可能由螺母外調,不論如何或多或少,車位難尋肩比肩/倒車/擦撞.....等,隨時間或個人使用因素,終會變搖頭鏡!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言 鑰鎖已經跟鎖座快不合了

至於後照鏡雖簡單,螺絲或螺母彈簧都在框內(有的內螺母固定鏡框較有可能轉 ...

那照後鏡還是不要亂噴WD40好了,等真的轉不動了再說。

网友B:
請問樓主您的問題是鑰鎖插入後轉不動,還是轉的動不過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樓主您的問題是鑰鎖插入後轉不動,還是轉的動不過電

如言
鑰匙已批次拷貝已失去準度,鎖座正常,任一段都不易開啟,如保養作已知預期性更換,避免顧路造成臨時無法預期損失。

网友:
鎖頭我曾用久了卡住了,換一顆,材料費也是很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