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SONY電視奇怪的亮點如何處理?

楼主(2022-11-07):
根據"路邊電視牆奇怪的亮點"這篇文章,請問照片中電視裡面固定的小亮點,這是什麼現象? 該維修什麼?

手邊有一台SONY KDL-40W660E某一天突然畫面上出現了非常多類似上圖中的小亮點,都是固定位置,但亮點的大小又不像是凸鏡掉了

另外網路查詢此機種燈條在四周,所以這情形究竟是哪部分壞? 有可能是"入塵"嗎? 或是導光板壞?

該如何DIY維修呢?

PS: 明白拆面板有風險,死馬當活馬醫,修壞舊換新的想法

网友A:
你的背光LED 擴散罩掉下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背光LED 擴散罩掉下來了

應該不是吧! 擴散罩掉下來,是同樣圖片中,較大顆那些白點
而紅框的白點都很小,大概只有5mm不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應該不是吧! 擴散罩掉下來,是同樣圖片中,較大顆那些白點
而紅框的白點都很小,大概只有5mm不到 ...

隨 拍攝角度 相對偏移 ... 外部燈光反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隨 拍攝角度 相對偏移 ... 外部燈光反光

+1
感覺如同後方的特斯拉Logo字體般..

大大是在威秀台哥大拍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隨 拍攝角度 相對偏移 ... 外部燈光反光

感謝回覆
請原諒我沒有一開始就把嫌疑犯影片PO上來,因為權限不夠發連結
youtu.be/PHYD2uRhlfE
請自行複製貼上到網址

真實慘況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回覆
請原諒我沒有一開始就把嫌疑犯影片PO上來,因為權限不夠發連結
youtu.be/PHYD2uRhlfE

比較像面板內偏光膜長白黴菌絲--->拆開用無塵布沾酒精擦拭乾淨,再用吹風機熱處理乾燥一下。
至於相鄰的均光片有汙染--->用無塵布沾水擰乾擦拭乾淨,再用吹風機熱處理乾燥一下。

网友:
沒拆機沒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較像面板內偏光膜長白黴菌絲--->拆開用無塵布沾酒精擦拭乾淨,再用吹風機熱處理乾燥一下。
至於相鄰的 ...

感謝wet大提供方向
看來先趕緊去買一組液晶提取器回來準備好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