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電銅膠帶的單/雙面版本

楼主(2022-11-08):
最近網購銅膠帶,一般市售有分「單面導電」、「雙面導電」
一般商品說明提到黏膠是導電膠,具有導電能力所以黏面也會導電

我買了實測,卻發現黏膠根本不導電
電錶量不到導通,電阻檔也無限大

我去參考其它店家測試影片卻會導電,店家做法是:
黏接在A,B兩件導體(例如兩根獨立鐵尺)
然後用電錶量...鐵尺導通!

想說未免太神奇,照著做做看,居然真的導通...
仔細研究膠帶,才發現原來導通原因~
是黏膠覆蓋範圍並不會100%在銅帶上,邊緣會有一點點邊緣無膠
就是這邊緣很不靠譜的觸碰導體,而非導電膠能導電

問題:
請問一般雙面銅膠帶真的都是這樣做?在我看來根本詐騙....
還是單純是我買到無良山寨品?
本來想跟店家抗議,但怕會不會這是正常,先問問前輩們

謝謝~

网友:
這個我上次買來用的也是這樣~

网友:
這樣也能叫雙面導電........蠻無言的.

网友A:
看了淘寶上面的商品展示影片,膠面中間是會導電的。(google 銅箔膠帶 雙面導電 可看到很多)

拿了之前買的雙面導電銅箔膠帶,以各種方法進行測試,結果是:
1. 先用大鱷魚夾子測試: 一半正面隔塑膠片,另一半反面隔塑膠片,兩端各夾鱷魚夾,結果是導通。
2. 三用電表探棒簡單測試: 探棒一隻在銅面另一隻側面壓在膠面時並不導通。
3. 膠面包住探棒尖端,銅箔四周邊緣刻意不與探棒導體接觸: 起初並不導通,以手指指腹用力(要蠻用力)壓銅箔包住探棒的部分,就導通了。
4. 拿一個小硬幣(我用的是蠻新的硬幣)貼在膠面中間,硬幣離銅箔邊緣保持數mm距離: 放在桌上,探棒尖一隻壓硬幣上,一隻壓空的膠面,稍加用力(不必像前面那麼用力了),導通蜂鳴就響了。壓空膠面的改接無膠面,結果相同。

結論: 膠面導通需要足夠施力, 尤其是接觸面積小但不尖的時候!

可惜手頭上沒有單面導電的,無法進行比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淘寶上面的商品展示影片,膠面中間是會導電的。(google 銅箔膠帶 雙面導電 可看到很多)

拿了之前買的 ...

感謝參與實測,看樣子市面都有造假成份我想
關於您的測試,我也試做了:

1. 先用大鱷魚夾子測試: 一半正面隔塑膠片,另一半反面隔塑膠片,兩端各夾鱷魚夾,結果是導通。
>>抱歉這個我看不懂>_<

2. 三用電表探棒簡單測試: 探棒一隻在銅面另一隻側面壓在膠面時並不導通。
>>對,我也是不導通

3. 膠面包住探棒尖端,銅箔四周邊緣刻意不與探棒導體接觸: 起初並不導通,以手指指腹用力(要蠻用力)壓銅箔包住探棒的部分,就導通了。
>>
這點我跟您不同....我是用力壓不導電,但發現如果接觸面積達到一定程度
譬如原本是平貼探棒1cm長度, 一樣1cm但改成微彎曲包黏碳棒就會導通

4. 拿一個小硬幣(我用的是蠻新的硬幣)貼在膠面中間,硬幣離銅箔邊緣保持數mm距離: 放在桌上,探棒尖一隻壓硬幣上,一隻壓空的膠面,稍加用力(不必像前面那麼用力了),導通蜂鳴就響了。壓空膠面的改接無膠面,結果相同。
>>我試了一下跟您差不多,但我覺得好像還是面積是關鍵,因為如果用力是可行的,照理說用正負探棒用力夾膠帶,也會導電才對?

我的結論是:
導電膠是會導電,但導體效率很差就是了?(必需大面積才行)

网友:
看價格吧,異方性導電膠價格不是說跟等重黃金一樣貴嗎?

网友:
原來是這樣~~開眼界了
常修電視裡面也有導電膠帶,不過看起來像是布質類的纖維混金屬 不是銅的

网友:
喔!感謝大大的尋問以及各位前輩的回覆,真的有收獲了!

网友:
導電膠有一個重要規格稱為體積電阻率,需要一定的大面積接觸才能有低電阻率,所以用電表表棒小面積接觸測量是不正確的。
改將導電銅箔膠帶貼在銅片上再來測量銅箔與銅片間的阻抗才是正解。

導電銅箔膠帶的用途不是用來導電而是做電磁屏蔽的,所以低導通電阻不是必要的,如想真有低電阻性只能靠焊接或機械性螺絲接觸。
就像生產線手上套的靜電手環是為了傳導沒有電流的靜電,沒有人去要求低電阻性與導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