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經驗分享並詢問IC 名稱

楼主(2022-11-09):
日前撿到一個 USB 的電源,維修時發現有一個 IC 標示 54223 ,這個電路很奇怪 110V 先輸出為 12V (OB 2269 cp) 後來又經過 54223 變成 5V.
懇請先進協助提供 54223 IC 的資料!!

故障問題是: 銅箔太薄了,導致震動把散熱片的 MOSFET 和 整流二極體接腳給脫落了!!

使用放大鏡卻因為燈光問題無法清楚拍攝 IC編號

使用手機拍照 編號 54223

他的線路圖 12V >> 5V

電源輸出 110 >> 12V

電路板

二極體整流銅箔斷裂處

MOSFET 銅箔斷裂處

故障位置

維修好結果

网友A:
不知是哪顆,該IC U4  電路輸出到電感L之間,未見續流二極體,所以猜想是 [ 同步整流synchronous ]
**糾誤: 第3張 #4接GND  但是實物照 經電容到GND
                     #5經電容到GND 但是實物照到GND
這顆 腳位與功能 相似於 TPS54327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327.pdf

但是未知54223 其操作頻率/電流  (與電感有關係)
可惜沒燒毀  不然就可以 找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TPS54327 SOP-8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26579724525
** 另外有低配版(2A) TPS54227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227.pdf
                    (4A)版 TPS54427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427.pdf
    TPS54228 ECO-MODE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228.pdf
    TPS54328 ECO-MODE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328.pdf

** 如果 會改電路 EUP3484 也是能修改一下 換上去的  雖然它在TV上有些...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TPS54233 ?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TPS54233&tbm=isch&ved=2ahUKEwjfxJbLnp_7AhVCNqYKHf5kAFgQ ...

duncan大:
    感謝您提醒,我應該是老眼昏花了!! 再次使用放大鏡加打燈
  是 5422?   像似 54223  54228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哪顆,該IC U4  電路輸出到電感L之間,未見續流二極體,所以猜想是 [ 同步整流synchronous ]
**糾誤:  ...

SIMON大:
   感謝您!! 應該是54228 ,希望您能原諒我的 疏忽與錯誤,照片已經PO上了!!

    有一件事還是不太明白, 電阻 33c 查過了是 21.5K ,USB 回授的電阻 R26 標示上是100 可是我用電表量測 都不是 10歐姆也不是100歐姆,兩端阻值約110K,不知道是何原因?
    補充: 莫非是 10D :124K歐姆?

        V = 0.765 x (1+R1/R2)
            0.765 = V/(1+R1/R2)
        5.17V/(1+124K/21.5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