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性電子] 電源維修分享

楼主(2022-11-09):
感謝WISH大的提醒!
5V usb 電源維修經驗分享!!
日前撿到一個 USB 的電源,維修時發現有一個 IC 標示 54223 ,這個電路很奇怪 110V 先輸出為 12V (OB 2269 cp) 後來又經過 54223 變成 5V.
懇請先進協助提供 54228 IC 的資料!!

故障問題是: 銅箔太薄了,導致震動把散熱片的 MOSFET 和 整流二極體接腳給脫落了!!

電路板

線路圖  12V 轉 5V IC Ti 54228

銅箔不良

維修後結果

12V 轉 5V IC Ti 54228

很奇怪我明明檔案轉了90度成為水平但是上傳之後居然變成垂直的!

网友A:
謝謝配合!
你提到為什麼圖片明明檔案轉了90度成為水平但是上傳之後居然變成垂直的!
問題應該出在你怎麼把圖檔從90度變成水平的?剛剛我把你的直圖下載,開啟小畫家,把圖片轉橫後儲存。

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配合!
你提到為什麼圖片明明檔案轉了90度成為水平但是上傳之後居然變成垂直的!
問題應該出在你怎麼把 ...

感謝 WISH大幫忙,下次一定注意,拍照時直接用水平模式!!

网友:
(2A)  TPS54228 ECO-MODE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228.pdf
(3A)  TPS54328 ECO-MODE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328.pdf

TI 官網的相容產品列表
https://www.ti.com/product-folde ... p;source=prodfolder

上述是有節能模式ECO-MODE 我沒深究原理
一般就是自行偵測輕載Light Load時  (偵測FB迴授偏高 或是偵測High_Side MOS T_on 短於設定)
將PWM工作頻率降低 或說是 PWM/PFM
例如:TV 常見EUP3484 為前者 ; 筆電/顯卡 常用的QFN23 4x4  GS9238 APW8713A G5335A 說是 PWM/PFM

以下是 相容但無節能模式ECO-MODE
(2A) TPS54227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227.pdf
(3A) TPS54327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327.pdf
(4A) TPS54427  https://www.ti.com/lit/ds/symlink/tps54427.pdf
**工商服務時間 : PIGOO 痞酷網 e店愛心惜福小舖  TPS54327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26579724525

10D 33C  這是為1% 而生的SMD 電阻編碼  屬 EIA-96 code
https://kiloohm.info/eia96-resistor/10D    10D = 124 kΩ 1%
https://kiloohm.info/eia96-resistor/33C    33C = 21.5 kΩ 1%
查是簡單 難在視力要好 而且沒誤解  多採幾次地雷  可以爬出來

网友B:
AC110V 先輸出為 12V (OB 2269 cp) 後來又經過TPS 54228 變成 5V.

這個電路確實很奇怪  一般  AC110V 直接輸出為 5V ; 厲害些就 同步整流取代整流二極體
先出12V 再經 DCDC轉5V  我只能想到因應 DP/QC快充
我猜一下 故事始末
(1) 原先有架構 因應 DP/QC快充  所以AC/DC 先出12V  後續 加一個IP2163 (快充協議IC ) 或是有DCDC同步整流的快充協議IC
(2) 後來 cost saving 原架構閹割快充改以 一般DCDC同步整流
(3) 攏合前二項 有可能是 以(2)為主板 外加子模組有DCDC同步整流的快充協議IC
     這樣就是 有固定5V 與 有快充協議  兩個以上的USB充電座
因為 DP/QC快充 是較新的 市場需求  IC 市場更新與降價梯度 變動較大 予以更替子板
AC/DC  有AC就被一堆規定條例定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AC110V 先輸出為 12V (OB 2269 cp) 後來又經過TPS 54228 變成 5V.

這個電路確實很奇怪  一般  AC110V 直接 ...

感謝 SIMON大精闢的解說,第一次看到我也是見獵心喜以為是有快充協議,但是看到D+ D- 兩隻腳被接在一起,我就疑惑了!! 原來還有這商業考量!! 痞酷網裡面真的臥虎藏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