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微星msi gl62 7rd 無待機電流

楼主(2022-11-09):
型號是MSI-16J9
之前能正常使用
鍵盤有幾顆不能按
之後就買了新的鍵盤用烙鐵凸平鍵盤背板上塑膠卡準換下
全裝上後不能開機

未插電源時測量了各路阻值並無短路現象
目測了主板並無明顯燒焦痕跡

之後全拆了裸板用可調式電源插下去瞬間電流為0.018A下降到0.012A為0.290W降到0.230W左右
過了幾秒鐘之後變成無待機電流,電流跟瓦數都是0

按下開關觸發後
電流可以瞬間到0.550A~0.450A左右之後瞬間下降到0.052A,瓦數瞬間8W跳變成1.015W之後維持不變
在按一次開關也是上面的變化

這樣的話待機的3V.5V電路要從哪邊找?無待機電流時能夠找嗎?
待機晶片是在哪邊?晶片型號要如何看?
圖紙上的標記是??
公共點如何測得?

圖紙的話我是參考
MSI-16J9

1.
2.
3.
4.
5.
6.

网友A:
照60頁時序圖下去查
記憶體+1.2

网友B:
所以更換鍵盤接口後反而不能開,看接口旁邊的一堆八腳的零件有沒有連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60頁時序圖下去查
記憶體+1.2

好的!
請問記憶體+1.2是甚麼意思?
看不太懂謝謝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以更換鍵盤接口後反而不能開,看接口旁邊的一堆八腳的零件有沒有連錫 ...

不是換接口只是拆固定鍵盤上的塑膠而已並沒有動到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
請問記憶體+1.2是甚麼意思?
看不太懂謝謝指教

+1.2DIMM
有刷過BIOS嗎
8MB BIOS官網就有

网友:
照片裡的裸板沒插記憶體.是否因為這樣的關係

网友:
原本拆下的鍵盤裸接測試看看開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DIMM
有刷過BIOS嗎
8MB BIOS官網就有

要插上記憶體測試?
BIOS還沒刷
好等等用風槍弄下來備份完再刷刷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插上記憶體測試?
BIOS還沒刷
好等等用風槍弄下來備份完再刷刷看

記憶體是開機 / 亮機 必要的零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插上記憶體測試?
BIOS還沒刷
好等等用風槍弄下來備份完再刷刷看

記憶體 CMOS電池都要裝上測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記憶體 CMOS電池都要裝上測試

CMOS倒是沒拆下來過等等來量一下電壓是否達OK,畢竟是+RTCVCC供给南桥内部RT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憶體是開機 / 亮機 必要的零件啊

原來如此感謝

楼主:
目前CMOS電池拔開板子量的的電壓是2.5V2.4V左右插上後測量接頭端明顯降低到1.7V
這樣算是正常的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CMOS電池拔開板子量的的電壓是2.5V2.4V左右插上後測量接頭端明顯降低到1.7V
這樣算是正常的嗎? ...

CMOS電池拆下單獨測量要3V以上
你就把CMOS電池記憶體都裝上開機看看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電池拆下單獨測量要3V以上
你就把CMOS電池記憶體都裝上開機看看是不是正常 ...

目前CMOS電池跟記憶體那些裝上還是一樣的問題
準備去買個CMOS的CR1220電池
準備沿著那一路往上找

楼主:
目前買了新的CR1220電池連同記憶體也裝上也是同樣的問題只好把BIOSS拆下來看看了
BIOSS位置是在隔熱貼旁邊紅點標示的那顆八?ˊ中間最上面的那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買了新的CR1220電池連同記憶體也裝上也是同樣的問題只好把BIOSS拆下來看看了
BIOSS位置是在隔熱貼旁邊 ...

是那一顆紅點標示沒錯
拍一張你測試的照片跟連接裝置不用上電

楼主:
測試的照片跟連接裝置是那些?記憶體跟電供那些嗎?
聽不太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測試的照片跟連接裝置是那些?記憶體跟電供那些嗎?
聽不太懂

就是你第一張圖加上記憶體加上右邊沒照到的小板
好像沒看到你接顯示器
還有你記憶體跟記憶體座最好做一下清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第一張圖加上記憶體加上右邊沒照到的小板
好像沒看到你接顯示器
還有你記憶體跟記憶體座最好做一下 ...

原來是這樣我知道了
恩,我沒有接顯示器電流沒上去就沒接了
記憶體是新買的記憶體座等等用電子清潔劑噴噴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第一張圖加上記憶體加上右邊沒照到的小板
好像沒看到你接顯示器
還有你記憶體跟記憶體座最好做一下 ...

小板是開關小板
目前查到電位PU4那邊有沒有3VALW跟5VALW那邊的3跟13腳位都有正確的電壓
不過明明沒待機電流竟然還有= =
還是我找錯方向了?
還是去找找看保護隔離電路有沒有出錯?
是落在圖紙的那一區塊?點位圖的話是在板子的接口附近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板是開關小板
目前查到電位PU4那邊有沒有3VALW跟5VALW那邊的3跟13腳位都有正確的電壓
不過明明沒待機 ...

你都可以跑到0.5了跟那些都沒關西
你就把記憶體CMOS電池顯示器USB鍵盤都接上看可不可以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都可以跑到0.5了跟那些都沒關西
你就把記憶體CMOS電池顯示器USB鍵盤都接上看可不可以開機 ...

謝謝我再看看
之前的標題文章內容那個我好像把觸發後的電流W跟安培A搞錯晚點我再看看順便更改
我沒記錯的話觸發後的電流只有0.022W左右是接上記憶體的時候測的
都是過沒多久就都掉成0了
所以才想說是不是保護電路那邊有出現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DIMM
有刷過BIOS嗎
8MB BIOS官網就有

官網的那邊?
我看到的BIOSS檔案很多但沒8MB的還是我找錯地方??
明天就拆下來用燒寫器來燒寫看看
目前看了很多文獻影片知道了各地方的重要供電電感分別在那邊= =,在重新的測了一遍各項5V.3V待機.南橋跟CPU還有GPU供電阻值都是正常的WW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官網的那邊?
我看到的BIOSS檔案很多但沒8MB的還是我找錯地方??
明天就拆下來用燒寫器來燒寫看看

https://download.msi.com/bos_exe/nb/E16J9IMS.324.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download.msi.com/bos_exe/nb/E16J9IMS.324.zip

謝謝,馬上來燒寫看看先被備份一下現有的

楼主(2022-12-15):
目前BIOS有燒寫成功並焊了回去還是一樣的問題過幾秒待機電流歸0,能觸發但電流卡住上不去
看來好像是待機電路出問題?
雖然3V.5V內阻正常但接上電供後量了那邊的電感還是沒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BIOS有燒寫成功並焊了回去還是一樣的問題過幾秒待機電流歸0,能觸發但電流卡住上不去
看來好像是待機電 ...

你的電供中間那排A 如何跳變

楼主:
插電源上去0.017A到0.013A過幾秒鐘為0,在按開機鍵觸發再跳到0.017A之後再歸0
剛剛我在仔細觀察了主板
在晶振附近發現有點微腐蝕髒髒的在R248的位置
腳位1的話是1.2V腳位2RTCVCC不穩定有時0.8V有時來到3.3V來回跳變是不正常的嗎?連到南僑的
還是先查找一下南僑的內部待機有無3V.5V供電? 待機點位看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插電源上去0.017A到0.013A過幾秒鐘為0,在按開機鍵觸發再跳到0.017A之後再歸0
剛剛我在仔細觀察了主板
在晶 ...

有問題就先拆下來或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問題就先拆下來或更換

拆下來後先量內阻?能上電嗎?可以的話也想買顆晶振來換
看圖紙是R0402規格1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拆下來後先量內阻?能上電嗎?可以的話也想買顆晶振來換
看圖紙是R0402規格1M?? ...

你可以先測晶振兩端電壓
去判定晶振是不是有問題
東西測量有問題就是先拆下來測量
有問題就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先測晶振兩端電壓
去判定晶振是不是有問題
東西測量有問題就是先拆下來測量

好的感謝,電壓的話是要多少才是標準電壓?
看來可以先看一下型號在量
五、 晶振的测量及好坏判断

1、测量方法

电压法:主板加电,用万用表分别测晶振两引脚电压。正常情况下两引脚电压会不一样,叫压差。

测频率:用频率计

波形法:用示波器

对地打阻值:红笔接地,黑笔测两引脚,讲数为100-750之间正常。

2、好坏判断

测电压,如果无压差,晶振坏

用示波器,如果有电压,无波形,晶振坏

对地阻值,读数在300–800之外,晶振坏

实时晶振: 与南桥相连   频率为32.768KHz  工作电压为0.4V左右

看來是要在0.4V左右

楼主:
目前把R248這個位子的電阻拆下之後量了一下上方端1位子連到南僑有9百多阻值
端2下方呈現負數3百多的阻值這是甚麼原因?
也剛好那一端有連到南僑的BA22是RTCVCC
該不會是南橋掛掉了?
目前端2點位還有連到其他地方是否都焊下先斷開在量?或許是某個電阻或是電容有短路?
還是先排查RTCVCC那邊的電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把R248這個位子的電阻拆下之後量了一下上方端1位子連到南僑有9百多阻值
端2下方呈現負數3百多的阻值這 ...

就先照60頁時序圖一步一步往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先照60頁時序圖一步一步往下查

恩我再看看有些時序沒看懂也不太知道要從那邊量才準=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我再看看有些時序沒看懂也不太知道要從那邊量才準= =

要利用電路圖跟點位圖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利用電路圖跟點位圖配合

我再找找看問題在哪
感覺就差一點就融會貫通豁然開朗的感覺
差臨門一腳有些難受但還是要耐心慢慢地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