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2008 SONY klv-32u300a 偏光膜 適用幾度 如何選購

楼主(2022-11-10):
請教各位大大/前輩

開機時,正前方看,都沒影響,

不是在正前方,螢幕白白的地方,就完全沒畫面

除了皺皺 的  畫面 聲音 正常

應該是  偏光膜 老化了

SONY  klv-32u300a 偏光膜 要選0度嗎 ?

(我爬文 多數 SONY 32吋 外膜0度 內膜90度)

hankhu 大大 也是買 0度 SONY 32S5500
https://bbs.pigoo.com/forum.php? ... B%E6%9B%B4%E6%8F%9B

网友A:
大大如果在台北可以來拿
現在沒在換了有0跟90
我在汐止需要可以免費自取

网友:
2樓有好心人士贈送偏光膜!

內外膜一起換, 兩者差90度就對了,
不用管原裝幾度,

建議買"異丙醇"來除膠, 事半功倍,
不要讓異丙醇流進玻璃邊緣,

也要注意先固定螢幕邊板, 不要弄傷邊板COF,
(查找一下前人教學), good luc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大如果在台北可以來拿
現在沒在換了有0跟90
我在汐止需要可以免費自取

我有2台32的,想試試,再大的就不敢弄了,汐止約10分鐘距離,可否索取,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2台32的,想試試,再大的就不敢弄了,汐止約10分鐘距離,可否索取,謝謝.

可以
大大私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