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L402N(L402NA) BIOS鎖住

楼主(2022-11-10):
一台白色ASUS L402N(L402NA) BIOS鎖住~~L402N沒有水銀電池~~拔除筆電電池重裝也無法清BIOS~~如果用一樣可開機型號L402N藍色筆電取下BIOS~~BIOS拷貝的方式~~可以點亮白色筆電嗎?謝謝

网友A:
如是8MB的BIOS官網就有BIOS可下載
華碩有後門密碼可以解

网友B:
ASUS的筆電,在機上更新BIOS,就祗能升級,一樣或小於都會鎖住!
拆下重燒錄或許可以,因為遇到是低階的機型,所以…就沒試了!

asus l402N

asus l402N

楼主:
引用 网友B:
ASUS的筆電,在機上更新BIOS,就祗能升級,一樣或小於都會鎖住!
拆下重燒錄或許可以,因為遇到是低階的機 ...

謝謝lianyich大大講解~~剛用正常同機型BIOS讀出保存後~將鎖住的BIOS機型重新燒錄後~~會跳出文件數據:FFH  芯片數據:FEH~~無法校正結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是8MB的BIOS官網就有BIOS可下載
華碩有後門密碼可以解

剛才用正常BIOS存取後~~將鎖住的BIOS重新燒錄~~現在的問題是文件數據:FFH 和芯片數據:FEH~變成無法校正~~如校正錯誤的話~~一樣是開機鎖BIOS的情形嗎~~文件數據是否做修正~~在重新燒錄到芯片數據上~~可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謝謝lianyich大大講解~~剛用正常同機型BIOS讀出保存後~將鎖住的BIOS機型重新燒錄後~~會跳出文件數據:FFH  ...

网友:
引用 楼主:
剛才用正常BIOS存取後~~將鎖住的BIOS重新燒錄~~現在的問題是文件數據:FFH 和芯片數據:FEH~變成無法校正~~ ...

換一顆BIOS看看再從官網抓BIOS燒錄

楼主:
如果換沒鎖bios那一顆焊上去,應該是一樣道理,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換沒鎖bios那一顆焊上去,應該是一樣道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