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B250M-D3H不開機修復

楼主(2022-11-12):
這片技嘉的主板已經過保,客戶是一個涉世未深的弟弟,他堅持要送原廠處理,結果從7月11日到10月31日,原廠沒有任何維修報價的回應,聽著弟弟哀怨的聲音,身為大哥哥的我就幫他修修看吧!

首先掃一遍主機板上所有電感的對地阻值,運氣不錯,CPU電路就找到對地短路的電感,如圖:

翻到正面查找是哪顆MOS管在作怪,運氣還真好,第一顆MOS測量G極就找到短路,如圖:

這顆MOS的型號為4C06N,如圖:

焊掉後再地毯式查找一下周邊的元件是否有壞的漏網之魚,免得換好上機又燒,如圖:

最後找到一顆絲印為1R0的貼片電阻,如圖:

正常值應該為1歐姆,但實際量測已經到192K歐姆,明顯故障,我想這應該是燒MOS的幕後黑手吧,如圖:

將兩個故障元件更換,貼片電阻阻值回復到2.7歐姆,如圖:

MOS管G極對地阻值也有786了,如圖:

開機風扇可以轉了,如圖:

進入BIOS畫面,至此修復,如圖:

PS:後續上機測試時抓不到M.2 SSD,跑線發現有進到一顆型號為ASM1480的芯片的第一腳,由於沒有這片主板的點位圖,所以找了之前獅子魚大大發的華碩B150M的主板點位圖,發現有些主板第一腳是跟南橋相連,有些卻是跟CPU相連,雖然不知道為何會跑到CPU那裡,但因為我不會換南橋,索性找了顆CPU換上,竟然可以抓到M.2,然後我把他原本的CPU接點清潔後再插回,全部都正常了,到這裡才算真正完修,希望小弟弟別再哀怨囉!

网友A:
感谢分享,支持远原创,感觉大佬运气真好啊!

网友:
電路圖: GA-B250M-D3H-R10.rar (959.89 KB, 下載次數: 66)
點位圖: GA-B250M-D3HRev1.0BoardView(.tvw).rar (620.7 KB, 下載次數: 67)

楼主:
感謝大俠無私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支持远原创,感觉大佬运气真好啊!

哈哈!我修板靠的是1分實力9分運氣

网友B:
我都有張MSI B250M GAMING 壞左, 之前都係到求救過, 都唔知什麼壞.  有時上到電, 有時又唔得, debug燈Ram 同CPU 交換地重啟.  幸運地入到BIOS, 見到DDR4 電壓竟然係4V!  唔知是真的比4V 還是顯示錯誤.  在BIOS 再重啟就會熄機睡死不上電了.  之後點到不上電了.  師兄有頭緒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有張MSI B250M GAMING 壞左, 之前都係到求救過, 都唔知什麼壞.  有時上到電, 有時又唔得, debug燈Ram  ...

DDR4 有4V!!!那請先測量一下記憶體供電是否過高~~
不要再安裝記憶體強制上電開機喔!
不然可能記憶體裝一支燒一支唷!!
以上說法如果有誤在請前輩指導更正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有張MSI B250M GAMING 壞左, 之前都係到求救過, 都唔知什麼壞.  有時上到電, 有時又唔得, debug燈Ram  ...

先把主板修到能正常上電,檢查待機RSMRST# SLP_S3# SLP_S5#有沒有3.3V,然後檢查晶振32.768兩腳有沒有壓差,先不要插記憶體跟CPU喔

网友:
真是大開眼界,也感謝大俠無私分享...
希望技嘉原廠對過保的案件能積極一點,不然有損品牌形象。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感谢分享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