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詢問 ..... 5A

楼主(2022-11-13):
請問諸位大大,想請問這個零件哪裡可以買到了呢?或是有通用的可以替代,小弟目前只找到對岸有,可能要請代購幫忙買,謝謝。

DTD-2205

DTD-2205

网友A:
要有一個基本默契認知
如果是求 通用代用  請盡量將 不可替換/盡量保留...  等等 主/次的條件  說明

具規模的電子材料行 應該都有售  通用型

https://shop.cpu.com.tw/product/1564/info/
搖頭開關 2段 ON-NONE-ON   6P 直腳  125V/5A. 250V/2A
Pin-Pin 4.70 mm   Row-Row 4.83mm

露天也有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25505548628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07284955060

機械固定方式 有異: 原: 螺絲鎖附    通用: 中心螺母鎖附
通用型 柄長 較'通用'
這些牽扯 面板設計風格美學  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有一個基本默契認知
如果是求 通用代用  請盡量將 不可替換/盡量保留...  等等 主/次的條件  說明

感謝 Simon 大的指正 ...

小弟再多做說明,因為這個6P開關是用於電動起子上,因此在沒有按下的時候,是屬於Off的狀態,所以一般的搖頭開開應該不太能替換,也請參考下圖,謝謝。

网友B:
搖頭開關 6P3段雙彈回 DK-5026C 參考看看
鎖牙直徑:約6mm
⭐️自動復歸 3段雙彈回
https://shopee.tw/%E3%80%90%E6%B ... 0-8815-b856ad01eb0c

6P3段開關控制馬達正反轉 (這例,開關沒自動回位功能,與您應用稍異。)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txug_oQQ3w

网友B:
下列案例 : 洛克開關製作直流電路的正反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OYfqKu4iU

控制直流馬達正反轉接線電路圖

微動開關組合的 - 控制直流馬達正反轉接線電路圖

网友C:
參考看看

KCD4 船型開關 雙邊自複位開關 3檔6腳 電源翹板 船型開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搖頭開關 6P3段雙彈回 DK-5026C 參考看看
鎖牙直徑:約6mm
⭐️自動復歸 3段雙彈回

回 ericchou 大 ...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列案例 : 洛克開關製作直流電路的正反轉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dOYfqKu4iU

回 ericchou 大 ...

謝謝你提供的資料,這個資料超級好用,很適合DI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參考看看

KCD4 船型開關 雙邊自複位開關 3檔6腳 電源翹板 船型開關

回 sa2086 大 ...

謝謝提供的資訊,改天去光華商場買一顆回來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