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rock(華擎) B85M-HDS 記憶體供電異常請益,求電路圖

楼主(2022-11-13):
一樣是一片Asrock(華擎) B85M-HDS主機板

狀況是可以開機風扇會轉無畫面
量了一下時鐘跟復位都有

供電方式,量到記憶體供電異常

正常應該是要有1.5V的,可是只有量到1.25V

所以VTT 0.75V,也只有0.62V左右

從點陣圖看了一下,懷疑是PU7有問題

但是去查了一下APW8720BKAE 的 DataSheet
從他給的公式去推算,感覺又好像沒錯

0.8*(1+1.87/3.3)=1.25333

可是從另一片正常主機板很確定這個電壓一定要有1.5V才對

目前在點陣圖上看不出問題點在那
想請問是否有人可以提供電路圖呢?謝謝!

网友:
RP160 阻值正常嗎?1.87K / 1%精度

楼主:
量過是1.87K左右無誤

网友:
貼圖請儘量拍橫式的,謝謝配合

楼主:
站長抱歉,因為是用左手拿手機拍照,比較不好用橫式拍照,下次改進!

网友:
這個主板 有支援DDR3/DDR3L 低壓
所以我懷疑 PU7 APW8720BKAE  #6(FB)  除了1.87K/3.3K 這兩支電阻
可能還有拉一線(電阻) 用於調適切換 標準壓/低壓
若是電路圖還沒到手 你用 點位圖 看看#6(FB) 電阻 還有沒有第三個電阻...

网友:
如果沒有短路我會先刷BIOS看看

楼主:
BIOS重新燒錄是第一步常規操作,所以就沒有特別寫出來了

而且還有用另一片正常的BIOS交叉測試都一樣

网友A:
我沒有正確電路圖用 GA-Z77MX-D3H圖紙 來自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656-1-1.html

大概說一下 它是用 RT8120DGS 作DDR 供電
由 R371/R380 分壓給FB 同時拉出 0_8LEVEL_DDR 這條線到下方NCT3933U 三個DAC輸出之一,
這NCT3933U 是受 SM_BUS 系統管理
用於微調各處 PWM 的FB ,進而達到微調PWM輸出電壓的目的

我若將圖改動一下 PU7 APW8720BKAE 套上NCT3933U
如下

我是懷疑 原主之前使用 DDR3U
經SM_BUS 讀取模組ID晶片就將DDR供電 定在1.25V
然後就是 時間差的問題 … 拿一條 標準壓DDR3 當系統讀取ID晶片就會解開
(早年 windows 處於高解析畫面下關機 機器轉移配接低階顯示器)

若真是硬傷 就會去懷疑分壓電阻與微調用DAC線路
所以之前會問點位圖 FB 除了分壓電阻  還有接往其它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沒有正確電路圖用 GA-Z77MX-D3H圖紙 來自
https://bbs.pigoo.com/thread-75656-1-1.html

這是點位圖的連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