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找得的夏普洗衣機EA-ASD11T的上蓋微動開關?

楼主(2022-11-15):
敝人家中的夏普洗衣機(型號:EA-ASD11T)最近時常出現E21故障代碼

經過上網搜尋,有很大的機率是上蓋開關的微動開關受潮故障

想更換該微動開關,結果網路搜尋結果極少,想請問各位先進哪裡可以買到?

或者是有其他替代品可以替換?

如果可以整組上蓋開關換掉也可以,但夏普服務中心好像沒有在賣?

要怎麼處理?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网友:
貼圖出現檔名,在上傳圖片後,在編輯內文時還要在上傳的圖片再點一下圖片做插入的動作,才不會出現圖片檔名

將微動開關 接點先 短路,如果變正常再去找微動開關替換。

网友:
貼圖方式錯誤  參閱: 違反版規回收區的置頂文    https://bbs.pigoo.com/forum-215-1.html

請到 貼文練習區  練習貼圖 在這裡 https://bbs.pigoo.com/forum-213-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