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吸充電線的磁極排列有無規定?

楼主(2022-11-15):
剛買了磁吸充電線 然後發現前後買入不同品牌 磁極排列不一致
兩不同品牌會互斥 不能通用

磁極排列這種事 有設計協議共識嗎?
有無可拆轉換極性重組合的產品?

网友A:
A1:沒聽過,看手機廠有沒有原廠的產品,如果有的話那就一定有規範
A2:我猜沒有,按規範搞認證都要錢,各做各的比較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A1:沒聽過,看手機廠有沒有原廠的產品,如果有的話那就一定有規範
A2:我猜沒有,按規範搞認證都要錢,各做 ...

有無可拆轉換極性重組合的產品?

我剛剛想到一個原因  廠商的充磁作業
磁極是沒法直接觀測 , 組裝時極性必須先有標示  不然總有裝反了無法配對
後來想想  若是將線組完成之後才進行充磁作業 就能確保極性一致

所以我想法改了  試著找找充磁設備
不過很大可能是就這樣什麼都沒動作...

网友:
磁極有無規定如何排列我不知道,我有加購專用磁吸的充電器及行動電源,但是以我的手機來說,在不加保護殼(裸機)的情況下是有些吸力,但是如果加上保護殼吸力就會再減少,這時除非是靜止不動,否則磁吸很容易就掉了,所以我還是買了本身有磁吸的保護殼。

不管是手機或充電器,它們本身都有磁性,但是磁性都沒有做的很強,應該是故意不做強磁的,因為把磁吸做的很強也沒意義,反而徒增困擾。

以上是我不專業想法~~

网友:
沒想到還有這種產品,不過上網看了一下,設計上就是有個小USB插頭插在手機上,插頭跟傳輸線用磁鐵連接

真是有創意啊

网友:
早期 Microsoft Surface 的磁吸充電線磁極排列是沒有規定
主機端只有金屬片,充電線端才有小磁鐵珠,而且粒粒之間都有間距

网友:
是這玩意嗎?不是都一對一的嗎?

用這個,就是避免常插拔,充電孔壽命可以久一點。
還有,充電時不必對準,只要靠近,就吸住了。

一開始買個圓的,可是圓的留在底部有點大。
後來換個扁的,過了一段正常的日子。
可是不到一年,箭頭處裂開不導電。
找原賣家,已售完無貨。只好再找出圓的來用。

网友:
插線的就怕把插座弄壞了麻煩,磁吸的好處是不用插線,這應該是它流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