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有可能自已換風管嗎?

楼主(2022-11-15):
幾天前在找東西時找到一台汽車用打氣機,看盒子印著滿滿的日文再看看打氣機,說它是日本製造的我實在很懷疑。

這台打氣機應該是我買前一部車子時業務送的,我換過的汽車也好幾台了,每台都有附備胎,也很少漏氣到不能開,所以打氣機幾乎都是閒置,像這台都放到充氣嘴內的橡膠糊掉了。

請問這有得換嗎?還是有需要打氣機就買台新的?

网友A:
哪就換啊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128-1-1.html

還是只換全金屬通用快速龜頭

還是全換新 多合一打氣機任君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就換啊
https://bbs.pigoo.com/thread-66128-1-1.html

我本來是想問如果可以換接頭,那是要用什麼工具壓?
原來還有這種轉接頭。

网友B:
     這種沒有蓄氣桶的.只換2樓的建議東西可能不好用.以前單車店有單賣這個頭.現在就不知道了.有知道單車店的可以去問問.佳里新生路的新生聯合醫院對面有一家 玉盟機車材料行.以前有兼賣這東西.現在就不知道了.不過有些生活量販店.有賣含軟管+頭的.是給手動打氣機更換用的.前一陣子我的手動打氣機破管.有在佳里黃昏市場附近的大盤大生活量販店看到過.一條幾十元.還是挺貴的.最後我是把另一台報廢的軟管拿來換得.現在的便宜手動打氣機.那條管容易壞.我是特意買了一條好管.比整個買新的還貴.結果那台換壞主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種沒有蓄氣桶的.只換2樓的建議東西可能不好用.以前單車店有單賣這個頭.現在就不知道了.有知道單車店 ...

哪來的可能不好用,拿單車比,雞同鴨講,跟儲氣筒無關,因為單車接頭有分美規/歐規(灌到死就說不騎了)。

服務單車便利商店複合式接頭最方便,並不代表適用(不服務)機車以上(因為所以哪樣........又鴨同雞講(壓力/容量都不同),跟加油站的打氣機,服務對象不同依樣)。

正常電動攜帶型打氣機最基本配備都有轉接頭適合各種用具,何況(快速接頭本就可轉換),小壓縮跟大壓縮氣動工具,如外掛容器大小/用途更沒得比。

只能說人比人氣死人,端看個人需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來的可能不好用,拿單車比,雞同鴨講,跟儲氣筒無關,因為單車接頭有分美規/歐規(灌到死就說不騎了)。

      我說不好用.是因為那種需要一直用手壓著...而汽車電動打氣機的打氣速度.真的很慢.類似打氣機也有一台.包裝上也有日文.曾經打過小橡皮艇.用時超久..這種用能鎖住的頭較方便.(就用過那麼2次.然後就放到包裝盒退色嚴重)
      而有蓄氣桶空壓機一類的.只需要壓放壓放充氣.不需要用手一直壓著.我打汽車及機車.就會開動家裡的空壓機.這種壓放頭的才好用.也不敢用能鎖住的頭.單車才會用能鎖住頭的手動打氣筒.
      好不好用.只是需要用手壓住時間長久問題.當然.只是補補氣.就沒差了.反而2樓 您建議得更方便使用
.

网友:
同樣是起子,都有不同號數大小以達到適配,不合搞到死也轉不下來。

就算同樣規格,有設計夾具打氣頭用途都不一樣,請問哪個打氣中不是現場操作中,差別是自行車是人工打氣(容量有限),對人就算手腳並用已是分身乏術,才會有夾具做輔助,剩下才是人類使勁吃奶力氣出力,真的用在汽車光是瞬間壓力就彈出,不是給你偷雞摸魚用。

使用工具要適用條件,而且是該快速接頭用意就是可以抽換充氣接頭,使用條件勻許還可使用其他相對應氣動工具。

要夾的哪可能沒有,來一張全配帶壓力/排氣閥/附夾具/槍型操作,DG-10(換頭可當傳統氣槍),快速接頭一換就好,不要說全配太大隻。

网友C:
fshtnm大說的對,不只手要一直壓著不方便,多一個接頭就多一個漏氣的機會,也許新的時候較沒感覺,以後用幾次後,磨損間隙大,會越灌氣壓力越少,本來還能勉強跑小段路程,變成須請人救援了。

電動打氣機雖可達到高壓力,但流量小,光快速接頭自彈回止漏,即使新品可能也無法保證每次皆不會漏氣。

買好一點的手動打氣機用的即可,我之前用過,目前服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fshtnm大說的對,不只手要一直壓著不方便,多一個接頭就多一個漏氣的機會,也許新的時候較沒感覺,以後用幾 ...

看也知道對人不對事,自欺欺人,沒辦法,不能解釋事實存在。 說實話顧人怨

如偶PO發文的更換風管,就是美式鎖牙式接頭,無論你如何拉扯都不會掉,直到最弱受力點斷落。
然後又如何,自行車還是需要連想都不用想免換多用接頭,以適合不同自行車車種救援,另鎖牙式固定然到沒缺點,鬆脫過程旋出或旋入都會因旋轉時差不可抗拒接觸到單向閥很容易洩氣,遇到歐式用自行車還要轉接。

歐式氣嘴設計是靠外在壓力產生內壓頂開開關,當然為了確保還是開關還是要螺母鎖住(因路面的行進中重力造成壓力不同而震開),好處吹氣都可灌入,可是重型壓載卻不適合原因。

所以適用的工具,加人為因素 品牌/喜好/用途......等,和用就好

网友:
氣嘴頭全友五金有賣,老大您要不要去現場看合不合用

网友B:
    wkm大.我不是說2樓的快速充氣頭都不好用.而是12v電動汽車打氣機+這種頭.在使用上.要一直用手壓著.如果只是胎壓不足.補補氣.還是能用的.但是如果從完全沒氣.使用樓主的打氣機+這種頭.會很久的.以前拿去沙灘打小橡皮艇.2個小朋友穿上救生衣在上面玩.玩得很高興.但是在充氣時.就一直喊.好了沒.好了沒.這麼這麼久.......是真的充氣打好久.我也是空壓機+2樓這種快速頭來充汽車及機車的胎壓使用.
   順帶說.我家空壓機並不是專門買來打胎壓的.以前是想玩木頭.拿來噴漆的.順便買了10吋手持圓鋸機.10吋鋸台.手持線鋸機.洗邊機.手持電動鉋刀(後面2種還沒開封.放10幾年了.......).後來技術不好.就空壓機偶而開開充氣或吹電腦清潔.但是最大用途.是用來清管路積水.我的電話線.從室外埋地下管路近來.風雨大.管路就積水.造成電話跟網路都是雜訊.沙沙叫或斷線.這時就空壓機打到8公斤壓力.空氣管伸進地下管道一些.然後開關一次吹氣.這樣把管路內積水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wkm大.我不是說2樓的快速充氣頭都不好用.而是12v電動汽車打氣機+這種頭.在使用上.要一直用手壓著.如果 ...

你也不用緊張,嘰嘰歪歪,只是說了一堆資訊。

這時候你就要狠狠吐嘲,常用單車氣嘴除了美規哪來的歐規,根本是規(英規真的很少除非想跟自己過不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本來是想問如果可以換接頭,那是要用什麼工具壓?
原來還有這種轉接頭。 ...

還是改塑膠只換頭,加減用,看口徑規格有合嗎?https://shopee.tw/%E3%80%90%E7%B ... .3439677.2034295362

另外我有一台,300PSI差不多一樣  K隆星製造的?

网友:
老大好: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1952137520546

打氣夾頭 ,本地加油站有使用

楼主:
論壇的用意是大家共同討論話題,有不同答案是很正常的,如果答案都相同那也不用討論。
跟自己不同的答案是不是就要惡言相向?看看自己的發言再想想如果別人這麼回應自己會如何?
這帖只是很單純請教大家一個氣嘴的問題,以我這種打氣機來說,它給汽車打氣的速度很慢,如果打氣期間氣嘴能固定住自然是比一直要手壓著氣嘴方便,如果是給腳踏車或球類打氣一定會快很多,手要一直壓著氣嘴也花不了多久時間自然也無妨。
不管那一種大家都是好意,不用為了與自己看法不同就惡言回懟,這樣願意講話的人只會越來越少。

本篇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