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哪裡找得的夏普洗衣機EA-ASD11T的上蓋微動開關?

楼主(2022-11-15):
敝人家中的夏普洗衣機(型號:EA-ASD11T)最近時常出現E21故障代碼
經過上網搜尋,有很大的機率是上蓋開關的微動開關受潮故障
想更換該微動開關,結果網路搜尋資料極少,請問各位先進哪裡可以買到?
或者是有其他替代品可以替換?
如果可以整組上蓋開關換掉也可以,但夏普服務中心沒有單賣該零件,需派員到府維修。
請問各位先進若要DIY,該上蓋開關材料部分要如何處理?

微動開關如下圖

圖一

圖一

圖二

圖二

网友:
你要先確認這微動開關是否故障!可以先將兩條線導通後開機試試...

网友:
短接沒用~

可以拆開清潔~噴點WD40~
量一下是否有導通就沒問題了~

最近有修一台~
但是是電磁閥線圈斷線~
一開始拆開看到保險絲~
還以為保險絲燒掉~
量一下沒壞~

只好分解電磁閥~
好佳在有發現斷掉的地方~
將銅線焊接就好了~

電磁閥電阻值大概二百多歐姆~

沒壞的話~
可以將閥心~
中心的鐵柱上油~

网友:
這很普遍吧...
不要拘泥在夏普廠牌上,網拍打微動開關一大堆

新的微動開關可能沒有附金屬桿,可拆下舊的裝到新的微動開關上

网友:
先參考2# 說的  先確認微動開關

若是微動開關問題  上圖的(1)處壓下 噴接點復活劑 (WD40亦可)  使滲入內部接點

自認手藝功夫很穩很巧的 才去拆解
因為你發問這個哪裡找得微動開關  所以覺得拆解方式不太適合你

這裡有拆解微動開關  小組件徹底噴飛不見的故事... 組合、掉落、不見,好幾輪迴 。
羅技G300S左鍵連點維修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978-1-1.html

楼主:
哇塞,這邊真是臥虎藏龍,神人一堆呀。
感謝大家給我新的思路,讓我知道可以朝哪個方向走,不必拘泥於夏普這個品牌的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