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如何將量產隨身碟格式化成一般隨身碟使用

楼主(2022-11-16):
如何將量產隨身碟格式化成一般隨身碟使用

最近朋友回收10支的隨身碟,質感不錯就是不能讀取!

查了好久是-量產工具,又武一陣子, 還是不成...

請教論壇的學長:

① 是不是量產時被設定密鎖碼? (圖四)

② 如何解碼? 把它格式化成一般的隨身碟來使用。

网友A:
看起來沒偵測到Flash型號,有可能只是半成品,Flash還沒焊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沒偵測到Flash型號,有可能只是半成品,Flash還沒焊上去。

是不是量產時被設定密鎖!

2-

2-

3-

3-

楼主:
直接把它拆開,壞了還有9支可以試,怕什麼!

晶片是 CBM2098S

容量是32GB,對嗎?

這程式可以識別,要怎麼正確操作?

舞了一下午,竟跑出4GB…然後又不見了

网友A:
APTool好像只能高格,僅支持二次產量,
你改用UMPTool 試試看

CBM209X UMPToolV7000(2015-09-22).part1.rar

4 MB, 下載次數: 14

CBM209X UMPToolV7000(2015-09-22).part2.rar

125.35 KB, 下載次數: 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Tool好像只能高格,僅支持二次產量,
你改用UMPTool 試試看

學習總要時間付出,努力中,謝謝!

楼主:
終結報告,如下:

1、拆下Flash看看

2、有和沒有都是一樣…

所以,這可能是工廠要回收的故障品啦!

网友:
看你的照片:
Dynet , 如果印字是真的, 這是Hynix出產的Flash(官方降級片)

型號D27UCG8T2ATR, 應該是對應正片的H27UCG8T2ATR , 查了一下容量應該是8G Byte MLC

你的印字寫32G應該是指bit => 4G-Byte  (有可能是Flash出廠壞塊過多, 只剩一半容量能用)

這顆的Flash ID應該是 ADDE94DA74C4
至於軟體認不到Flash ID, 看你的顯示FFFFFFFF.....

有幾種可能:

1. 開卡軟體沒設定好, 應該可以再點進去看所有ID?
    你有一張圖片是CE1: FFFF....  代表他CE0有認到?

2. Flash ID區壞了, 開卡工具要設定指定ID或Flash型號才能開卡

3. Flash真的壞了

這種壞塊多的Flash開卡要用低階格式化開啟掃描量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