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定頻冷氣機故障求助 RAC-63BF

楼主(2022-11-16):
各位先進的冷氣高手們請幫忙一下!! 抱歉忘了拍照只能口述!!
家裡的客廳冷氣夏天故障了,本以為是變頻的就要棄修,今天天氣涼爽又有機會上樓去看看,拆開發現裡面沒有電路板,好奇怪!! 一查之下好像是"定頻冷氣"!
他原先好好的沒問題,突然間室內機就只會送風,  "室外機風扇沒有運轉" !!
今天把電源插頭220V拔了,上去天溝室外機處把蓋板拆了!! 請老婆把電源插頭插上,開機!! 發現 "室外機一點動作都沒有"

室外機除了 壓縮機 風扇 一個電驛(繼電器) 一個大電容 一個像風扇啟動電容 ,其他什麼都沒有!!

外部接線盤 就兩個端子 一個是 N L 兩個接點
                                   一個是 三條線的接點
因為是二十年的機子前屋主留下來的,我只拍了很模糊的名版,請先進們可否提供線路圖,感激不盡!!

网友A:
google"日立冷氣機, 室外機不動",

http://twincati.blogspot.com/2017/08/diy_12.html
"DIY 冷氣維修 奮鬥記 :故障狀況:拍打室外機才會啟動, 原因竟然是"
這篇把可能故障點都測了一遍,
全部服用, 搞不好就搞定了,

网友B:
室外機不動,先排除測溫線接觸不良,
若不是這個較簡單的問題,就什麼可能都有,且難搞!
也可找原廠檢修,若不修,就花300元車資。

若常吹,建議換變頻吧! 現在不管什麼鳥牌1級變頻空調都很安靜,
20年前的能源效率跟現在比,電費除以2.5左右。

因為不管台灣/日本品牌,空調零組件幾乎都大陸製! 包含壓縮機。
別買日系品牌或奇怪功能的就不貴!且都7年全機保固。
很多都是貴在空氣清淨/Wifi什麼的,但撐10年恐怕....
也別買1級節能最省電的...鰭片太密可能容易臭或積塵。
泰國進口較有可能泰國零組件,但可能比大陸製更不耐用!

還要特價是哪個等級冷房能力,
比方說,像這4.1KW很便宜,但6.3KW不算有便宜...
RANSO 聯碩】6-8坪 R32耀金防鏽一級變頻冷暖4.1kw分離式空調(RAI-VR41H/RAO-VR41H 2022新機) 22,900元
RANSO 聯碩】 9-11坪 R32耀金防鏽一級變頻冷暖分離式(RAI-VR63H/RAO-VR63H 2022 34,990元

SAMPO 聲寶】★8-10坪★R32一級變頻冷暖分離式空調(AU-MF50DC/AM-MF50DC) 31,900元

TECO 東元】11-13坪 R32一級變頻冷暖7.5KW分離式空調(MA72IH-HL/MS72IH-HL) 39,900

网友C:
線路圖有時候會在室外機側面蓋子的另一面~
就是蓋住電線的蓋子~
拆下來應該會看到~

不過日立冷氣~
斷電再插電~
需要等5分鐘才會起動壓縮機跟風扇~

网友D:
定頻機各廠牌配線原理都一樣

內機開機後,等5分鐘再到室外機測量繼電器線圈兩腳,
若有AC-220V則繼電器壞的機率大,因為你外機壓縮機和風扇馬達皆不運轉,
這兩個負載是同步運轉的,不可能同時壞,只有繼電器壞才有可能兩個負載皆不運轉

若繼電器線圈沒有AC-220V,則內機問題或內/外機連接線斷線,
內機可開機可送風,你要確認室內感溫器是否不良,否則內機基板壞

网友E:
1.風扇啟動電容檢查是否故障?
2.電扇軸心是否順暢?
風扇不動作,壓縮機是不會動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oogle"日立冷氣機, 室外機不動",

http://twincati.blogspot.com/2017/08/diy_12.html

謝謝你,只是很奇怪,一顆電容器居然出這個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1.風扇啟動電容檢查是否故障?
2.電扇軸心是否順暢?
風扇不動作,壓縮機是不會動作的. ...

謝謝!! 風扇非常的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頻機各廠牌配線原理都一樣

內機開機後,等5分鐘再到室外機測量繼電器線圈兩腳,

感謝您寶貴的建議&經驗分享!!
我找時間量測一下 L N 腳是否有220V  還有那 三隻腳的電壓如何? 開機五分鐘後!! 繼電器狀況!!
要再找資料 室內機如何控制室外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線路圖有時候會在室外機側面蓋子的另一面~
就是蓋住電線的蓋子~
拆下來應該會看到~

感謝您的答覆!! 我的室外機線路風吹日曬雨打5000日子,已經模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外機不動,先排除測溫線接觸不良,
若不是這個較簡單的問題,就什麼可能都有,且難搞!
也可找原廠檢修,若不修 ...

謝謝您的寶貴採購經驗!!
先摸索,再給車資費!!

楼主:
目前大致上得到的線路!!

网友F:
上面那圖 是大陸配線 室外機沒繼電器 繼電器都在室內機 況且還是冷暖的

定頻機各廠牌配線的原理都一樣 都不複雜
室外機 :
L N 220V主電源
另3個接點 有2腳與 L N 是並聯關係 另一腳就是控制腳 接繼電器線圈其中一腳
在拉三條線到室內機供電與控制
室外機的散熱風扇 與 壓縮機 都用室外機的繼電器同步控制的

說明 望能清楚原理
外機連內機那三個腳定為 1 2 3 腳 也就是紅 白 黑線 或 黑 白 紅線 都不管他
我不用色線說明 用編號說明
外機1 2 3 腳位 接 室內機的 1 2 3 腳位

比如 :
未開機時拿三用電表 量腳位電壓
1 2 腳位有220V電壓
1 3 腳位有220V電壓
2 3 腳位為0V電壓
這時還不知哪2個腳位 為 L N 主電壓
開機後測量 得到
1 2 腳位有220V電壓
1 3 腳位為0V電壓
2 3 腳位為220V電壓
由以上 沒開機 與 開機時 1 2 腳位 都有220V電壓 此為 L N 主電壓 3 腳位為控制腳位

未開機時室內機 1 2 3 腳位電壓 如無法量到其中有2組有 220V 電壓 那室外機繼電器線圈開路 或 連接線有斷路
開機後量室內機 1 2 3 腳位時電壓 跟未開機時的 1 2 3 腳位電壓相同時 那室內機 機板出問題
開機後量室內機 1 2 3 腳位時電壓 有腳位電壓不同時 那室外機繼電器損壞

室外機散熱風扇與壓縮機同時損壞的機率極低

如果是室內機機板問題 就改定頻通用版即可

望能看懂  不要看到頭暈喔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面那圖 是大陸配線 室外機沒繼電器 繼電器都在室內機 況且還是冷暖的

定頻機各廠牌配線的原理都一樣 都 ...

感恩大大的指導,我這樣就比較了解了!!

這是前輩在本社群PO的線路我拿來演示一下!!
就清楚了!! 後續心裡就有底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大大的指導,我這樣就比較了解了!!

這是前輩在本社群PO的線路我拿來演示一下!!

如上面那圖的腳位接法
未開機時室內機會變成
1 2 腳位 有220V電壓
1 3 腳位 為0V電壓
2 3 腳位 有220V電壓
開機時室內機變成
1 2 腳位 有220V電壓
1 3 腳位 有220V電壓
2 3 腳位 為0V電壓

因開機後室內機 2腳電壓由3腳輸出 使室外機繼電器供220V電壓 使其工作

楼主:
今天再上去拍照結果如下;
室內機遙控器 如照片,這是最後拍的,實際上冷氣設定17度.

沒有啟動冷氣時的電壓(照片2)

啟動冷氣溫度設定在17度的電壓(5分鐘後)(照片3)

由照片2沒有啟動冷氣 兩條黑白電線 應該是插頭來的220V (綠色標示 220),三條線 紅色和黑色電線 220V(橙色標示 220, A C)應該是給室內機的220電壓.
量測到 A B (紅色標示 80) 量測到 B C (藍色標示80)

由照片3啟動冷氣 兩條黑白電線 應該是插頭來的220V (紅色標示 220),三條線 紅色和黑色電線 220V(橙色標示 220, A C)應該是給室內機的220電壓.
量測到 A B (綠色標示 0) 量測到 B C (紅色標示220V)

我的判斷應該是 "室外機電驛沒有動作! "    "室內機內的繼電器有動作"  ----室外機電驛ˋ故障,請高手們提供寶貴建議

疑問: 冷氣機沒有啟動時 為何 A B  & B C 都量到 80V?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恩大大的指導,我這樣就比較了解了!!

這是前輩在本社群PO的線路我拿來演示一下!!

這是簡易原理圖,別管編號那是我自己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這是簡易原理圖,別管編號那是我自己編的

感謝您的明確圖示!!  我判斷應該是我"室外機電驛" 故障!!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謝您的明確圖示!!  我判斷應該是我"室外機電驛" 故障!!

那兩個接線座接觸不良,包括接線PIN 請斷電打阻 。

1.接線座LN 的二次側 ? 多少電壓...電路經繼電器主接點分別接到負載 壓縮機,散熱風扇

2.ABC 室內機220V 只驅動繼電器線圈為什麼220V剩80V ? ...猜想可能接線座接觸不良,包括接線PIN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兩個接線座接觸不良,包括接線PIN 請斷電打阻 。

1.接線座LN 的二次側 ? 多少電壓...電路經繼電器主接 ...

LN 的二次側 為 220V !!  有可能電磁接觸器(電驛)的線圈斷路!!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再上去拍照結果如下;
室內機遙控器 如照片,這是最後拍的,實際上冷氣設定17度.

你的電源線只拉二芯線 沒拉接地線 帶電時觸摸室內機與室外機要注意安全

以你圖二 圖三 所標示電壓值
能確定您的 L N 跟 C A 端子 是並聯現象  開機 與 未開機 都有220V電壓
圖三 開機後 能在 C B 端子 量到220V電壓 代表室內機板好的 能受控 而使 A 端 輸出電壓給 B 端 所以 C B 端量到220V電壓 所以 B 端是控制線 控制室外機 繼電器動作的

借用 #17  tsao0427 大 圖修改  室外機內的接線 可能與實際會有不同

所以正常時
未開機 應該量到
C A 有220V電壓 因是跟 L N 並聯關係
B A 有220V電壓 因 B 端電壓由 L 端與 C 端並聯 經過室外機的繼電器線圈過來 所以要量到 B A 有220V
C B 為0V電壓 所以 C B 端應該是同相位 所以 0 V
開機後 應該量到
C A 有220V電壓 因是跟 L N 並聯關係
C B 有220V電壓 因 B 端電壓是室內機動作後控制的  由 室內機 A 端 輸出給 B 端來控制 室外機繼電器的控制電壓
B A 為0V電壓  B 端由室內機輸出後 所以 A B 是同相位 所以為 0 V

斷電 主要檢測
C 端子到繼電器一端的線路
B 端子到繼電器另一端端的線路
查 B 端子座連接線處 上跟下都要查
量測繼電器線圈組值

小弟是比較懷疑繼電器線圈鎖壞 因 B 端子線只是控制繼電器動作 電流很小
C 端子上端接到繼電器那線也要量清楚

如果是我 我會帶電測量比較準 但要注意安全  要注意安全  要注意安全
打開上蓋  三用電表一表筆接 A 端 另一表筆先測 C 端到繼電器輸入腳電壓要有220V
A 端表筆不動在量在量繼電器另一腳也要有220V 沒220V繼電器壞 有220V就是那條到 B 端的線 或線
插入的端子跟端子座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電源線只拉二芯線 沒拉接地線 帶電時觸摸室內機與室外機要注意安全

以你圖二 圖三 所標示電壓值

感謝 sa2086大 詳細的解說,說真的我還真怕"電"!! 我找時間把電拔了!! 量一下線圈電阻,在做下一步地排查!!
希望是 電驛的端點鬆脫!!

网友H:
我看你冷氣搖控器照片設定在 除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看你冷氣搖控器照片設定在 除濕

最後是除溼功能測試,也是沒有動作!!

楼主:
檢修報告!! 問題應該已經確定了!! 士林電機的電驛線圈斷路了!!
電驛的線圈是紅(C)與黃(B) 沒有阻值,到電驛的紅線 和 黃線 電線都沒有斷路,就是線圈出問題!!

士林電機的電驛,不知道型號 ?

感謝各位先進的幫忙指導,後續就是決定自己更換還是請廠商幫忙更換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檢修報告!! 問題應該已經確定了!! 士林電機的電驛線圈斷路了!!
電驛的線圈是紅(C)與黃(B) 沒有阻值,到電驛 ...

你先理出接在繼電器(電譯)有幾個接點處
我猜應該是6個接點處
2個接點接 L N 主電源
2個接點接 壓縮機與散熱馬達的電線 (各2條線)
2個接點接 C B 端的線  C 端的線 有可能從端子座來的 也有可能從繼電器的 L N 接線處其中一條下來的

既然找出問題點 就自己更換不難
那台冷氣總電流應該不到 15A  能買 20A 的繼電器(電譯)如怕也能買 30A 的
不要買限流器的 20A 足足有餘

接線如我以上分析的 買繼電器 220V (電譯)回來後 將圖片貼上 酷友應該有很多能跟你說接法

繼電器(電譯)不必買士林的 一般的就很好用了 士林 三菱 都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先理出接在繼電器(電譯)有幾個接點處
我猜應該是6個接點處
2個接點接 L N 主電源

感謝您!! 我來找電驛,擔心底座螺絲不合的問題,先找士林電機的看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感謝您!! 我來找電驛,擔心底座螺絲不合的問題,先找士林電機的看看!!

底座螺絲孔 更是簡單解決
鎖2孔對角即可 因沒在搬動 不會跑掉 跑了抓回來打更狠

用電鑽鑽孔即可 沒電鑽的話 用鋼釘直接敲一個洞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底座螺絲孔 更是簡單解決
鎖2孔對角即可 因沒在搬動 不會跑掉 跑了抓回來打更狠

感謝 SA大的鼓勵!!

网友:
這個不能拆舊的去電料行比對相容品嗎

楼主:
感謝各位的幫助,已經購得600元,裝上去之後真的壓縮機風扇啟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的幫助,已經購得600元,裝上去之後真的壓縮機風扇啟動了!!

恭喜完修

體驗無價

楼主:
感謝各位的協助,換下來的電驛還是把它拆解下來,畢竟了解元件的故障也是一種學習, 換上去壓縮機運轉了,但是還是不冷,花了1300元填充冷媒,就很涼很涼,還除了不少的冷氣水!!

分享一下 線圈燒焦的狀況!!

冷氣機專用電驛

拆解

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