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OCA SC-C121 咖啡機 E2 錯誤

楼主(2022-11-17):
之前日本扛回來的咖啡機,台灣聲寶有代理,外觀差不多,型號略有不同

目前症狀是,開機面板顯示正常,按下啟動後,會正常磨豆子
磨完豆子應該要入水,但是磨完豆子後就直接跳E2錯誤
上網查詢聲寶代理機種的說明書,只有寫送修=.=

拆下底版,看起來有加熱元件和電路板

加熱元件、溫控元件、保險絲都正常

電路板正面,整塊版子看起來做工仔細精良,沒有看到明顯的異常或送分題

電路板背面,還有上一層薄薄的膠,檢測前要刮一下有點麻煩
本來以為找到一個送分題,邊緣銅箔有點氧化,挖開之後是導通正常的
不曉得有沒有前輩修過,可以給一下E2的提示

网友A:
給水泵有動作嗎?
太久沒動泵浦吸不到水要先將管線鬆開排空氣後才有水

网友B:
小弟是網路小白,純路過,
以下個人淺見,不具專業背景,請海涵

磨完豆後應開始進入加熱程序
電熱管&溫感器,檢測是好的話
那往前找,為什麼沒加熱讓sensor回饋訊號給MCU
加熱管的繼電器壞了
還是控制繼電器開關的三極管電路相關元件異常

网友C:
會顯示 E2表示 MCU 正常,條件沒有滿足,所以又往條件上去找尋,馬上就出現 故障,表示條件很快產生,比如升溫過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水泵有動作嗎?
太久沒動泵浦吸不到水要先將管線鬆開排空氣後才有水

底下電路板看不到水鞏,順著水管走到上面
這次也把上面的零件拆一拆

本來想說如果進到一個馬達,可以把馬達單純拆下來上電看看是否會動
不過水管進了一個黑色長方形,不確定是什麼
上面刀具的部分,目前還在研究怎麼拆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弟是網路小白,純路過,
以下個人淺見,不具專業背景,請海涵

剛剛上電測量繼電器,兩組線圈都有阻值
開機通電後都是不會導通
下面那處按下啟動,開始打豆子的時候會導通
而上面那組則不曉得如何觸發,從打豆子到出現E2都是沒有導通的狀態,應該是沒有觸發條件,線圈沒有被送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會顯示 E2表示 MCU 正常,條件沒有滿足,所以又往條件上去找尋,馬上就出現 故障,表示條件很快產生,比如升溫過 ...

從出現的時間來判斷,真是很不錯的想法,附帶E2影片,大概就是打完豆子後隔幾秒就會跳E2
不過目前加熱管那邊都是冷的,測試RELAY那邊線圈並沒有電壓,所以RELAY沒有把110V送給加熱管

而順著繼電器線圈往上查,是一顆sop8晶片,不過上膠的關係,已經看不出什麼型號
希望不是這些晶片有問題,不然可能也是死路一條

3.15 MB, 下載次數: 4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從出現的時間來判斷,真是很不錯的想法,附帶E2影片,大概就是打完豆子後隔幾秒就會跳E2
不過目前加熱管 ...

最近我買了一台飛利浦全自動咖啡機11111元,使用了幾天,在看你的說明,我的自動咖啡機
一開機先做"瞬間加熱"鍋爐把水燒開之後才進入"選單"功能,也就是水溫達到才讓你選擇"出熱水"或是"出蒸氣"或是"煮咖啡", 當選擇咖啡豆量和水量後"溫度一定已經好了"於是開始磨豆,磨完豆子之後就要沖煮咖啡了-----這是後發現"溫度不夠"於是就跳"異常 E2"這樣合理嗎?
  總不能 "磨完豆子" 再開始把水溫加熱!! 當然也有可能"水泵浦"故障沒有出水!!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剛上電測量繼電器,兩組線圈都有阻值
開機通電後都是不會導通
下面那處按下啟動,開始打豆子的時候會導 ...

繼電器用在水溫加熱的地方,規格書或是銘版會註明 650W 耗電或是1000W耗電,也就是加溫電流會高達6~10A 這對繼電器接點"很傷" 會不會是繼電器接點或是"導線"出問題!!  當年我的 跑步機 就是繼電器接點"銅箔"出問題導致"當機"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買了一台飛利浦全自動咖啡機11111元,使用了幾天,在看你的說明,我的自動咖啡機
一開機先做"瞬間加熱 ...

請問你這飛利浦全自動咖啡機什麼型號的?我也想買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繼電器用在水溫加熱的地方,規格書或是銘版會註明 650W 耗電或是1000W耗電,也就是加溫電流會高達6~10A 這 ...

有道理,我先來把另外一顆沒有過電的繼電器解下來測試看看

另外附上這台台灣版的開箱,機器運作動作大概從4:00左右開始
https://youtu.be/MGK2EfcvwDY

不過從影片看起來,加熱元件好像不是我一開始以為的底下那邊
而是在上面還沒有拆開的刀具那一塊
底下拆出來的加熱系統看起來應該是保溫溫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你這飛利浦全自動咖啡機什麼型號的?我也想買一台

EP 2220  光棍節 MOMO特價,送3包200公克,史塔巴克 豆子,飛利浦玻璃情侶杯一套,免費 咖啡專家到府教學,又送50克咖啡豆,保固2年,教你如何保養機器,送來的機器水箱感應器偶發部動作,他就建議換新!!上網申請,兩天後新機器交換!! MOMO 價錢應該是最便宜的,後來爬文發現幾年來光棍節都是這價格 !! 好事多賣 拿鐵-購 就是方便主拿鐵的機型 19900 元,我家不喝拿鐵,,,,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先來把另外一顆沒有過電的繼電器解下來測試看看

另外附上這台台灣版的開箱,機器運作動作大概 ...

剛剛看了影片,他有預約功能,所以加熱的動作是"繼電器 啟動" 機器本身是快速鍋爐或許沒有預熱功能, 但是,煮咖啡開關啟動之後就加溫,畢竟咖啡豆磨完還要一段時間,把水全部煮光就要關機(喝幾杯量就加比杯水量,一次煮完)..

网友E:
磨完豆子後幾秒鐘就出現E2,你的水箱有定位檢測開關嗎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磨完豆子後幾秒鐘就出現E2,你的水箱有定位檢測開關嗎 ?

最近拆解這一台,並沒有水位感知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拆解這一台,並沒有水位感知器!!

後來順利完修,但無法找出舊的上蓋零件,機構出了什麼問題

有試著把壞掉的那組上蓋總成拆開,找不出為何卡不住的原因
推測應該是橡膠皮高熱老化,影響蓋子推進

上蓋要拆非常麻煩,螺絲又小又深  容易滑牙
然後雖然是換上面總成,下面電路板也要全拆  要把電線全部拉出來再穿回去....搞工啊

最後上面收線要小心,透明管幾秒鐘就很燙了,組裝時電線要稍微避開比較好

順利跳過E2,正常加熱,明天再帶豆子來測試看看

順利完修,謝謝討論與收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後來順利完修,但無法找出舊的上蓋零件,機構出了什麼問題

恭喜完修!!

网友F:
引用ˋ站長說的: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有的會員喜歡把文字直接打在圖片裡,其實這樣對以後搜尋沒有幫助,因為搜尋引擎只認得"字",把字在圖片根本搜尋不到,希望大家以後...

我覺得 標注編號(1)(2)..(A)(B)  打在圖片裡,
把編號(1)(2)..(A)(B) 對應文字回歸內文區 也好編輯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ˋ站長說的:經常發問的非技術問題解答 https://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有的會員喜歡 ...

謝謝好建議ˋ,以前好像也有看過這個規定
久了沒注意就又忘記了

這台E2故障,兩顆馬達的功用正常的前提下
應該就是圖中這兩顆微動開關無法順利被一下的問題
微動開關本身測量好的,但是機構無法將開關帶到指定位置稍微差了一點點,就無法確實頂住微動開關造成E2
以上結案,與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