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kingston 固態硬碟掛點

楼主(2022-11-17):
慘!

拆電腦起來清灰塵
裝回去後卻抓不到硬碟

這才發現是A到某個元件,看到有線圈,是電感嗎?

這有點棘手,資料都在裡面,還有沒有救?

网友:
來源
https://www.thessdreview.com/our ... pacity-at-under-99/
大圖
https://i0.wp.com/www.thessdrevi ... SSD-1TB-1.jpg?ssl=1

IC  marking 4AA   (4AQ 你的圖)
降壓IC  NCP6324BMTAATBG
https://www.mouser.tw/ProductDet ... t3XMQOr9J3xMA%3D%3D

壞的電感 1uH     大小尺寸 要自己比對

https://www.ruten.com.tw/find/?q ... rt=prc%2Fac&p=3

网友:
如果確定原本完全正常, 只是電感破了, 所以認不到的話...
換一顆上去有高機率可修好, 尺寸大小 長寬高 要找一樣的 不然裝不上去~~

只是在拆的時候旁邊的flash晶片要隔熱一下...
如果熱太久會把裡面的資料熱不見...

网友A:
另外電感尺寸看起來可能是:
252010規格

你可以稍微量一下 看是不是2.5*2.0*1.0mm?

如果又更小的話就可能是0806功率電感(2.0*1.6mm)

拆得起來的話, 舊錫加一點有鉛錫再用吸錫線吸平,

2個pad再各加一點有鉛錫, 放上新電感, 風槍大概280度吹一下, 很好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電感尺寸看起來可能是:
252010規格

請問電感形式蠻多樣的,只要尺寸上得去的話,各種封裝都可以嗎?
我這看起來是用在DC-DC,是所謂的功率電感?

隔熱的手段是不是用高溫膠帶貼起來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上網查了一下
一樣是A2000,但採用的電感不同

不過現在比較苦惱的是去哪裡找這個1uH的電感
電子材料行不太會有,國內賣家又要滿額出貨,好像除了淘寶或拆板料還真無他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網查了一下
一樣是A2000,但採用的電感不同

你破掉的電感應該是下圖這種吧, 貼片繞線功率電感,
上圖的可能是層疊式功率電感(不確定, 沒用過),

就找一樣的換就好,
但即使都是貼片繞線功率電感, 每一家的外型也都不太一樣, 這個基本上就尺寸一樣裝得上去就好

SSD常用電感有1uh, 2.2uh, 4.7uh,

之前有在玩SSD DIY與維修, 各種尺寸規格都從淘寶買了20顆...
不然電子零件在露天之類的網拍很難找, 不然就是不齊全

再不然就是要從料版拆了, 一些SSD廢版有時能拆到, 但比較靠運氣, 每一家用的尺寸都不會一樣

但是如果資料很重要又沒有用熱風槍的維修經驗...是不建議自己修啦...避免自己搞壞...
但如果壞了也無所謂是可以自己玩玩練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網查了一下
一樣是A2000,但採用的電感不同

可能有用替代料的緣故   前幾年有一波被動元件缺料的問題

依據
https://www.murata.com/en-global ... basic_01/basic_01_3

工字型繞線電感 漏磁比較大  層疊式功率電感 會因升溫而電感量降低

https://ds.yuden.co.jp/TYCOMPAS/ ... H_S&SR2=LM%2CMP
https://ds.yuden.co.jp/TYCOMPAS/ ... 2520KKT1R0M&u=M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44641537516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45654946852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122779101789

這棵體積較大  4*ˋ4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025732945539

网友:
1.從壞的SSD上面拆

2.從主機板料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上網查了一下
一樣是A2000,但採用的電感不同

再比對一下...
看起來這應該是0806規格的電感

料版上剛好有找到2顆...
這片是intel 545s m2的SSD板子 上面的電源晶片 Marking : EB = MP2162A,
查一下datasheet剛好也是1uh的

但是這個跟你原本破掉的不同, 是你找到的A2000的另外一種電感, 但這應該都能用~~

如你確定會換, 這2顆我可拆下給你, 自付運費即可~

還是如果你剛好也有這片SSD 也是可以自己拆來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比對一下...
看起來這應該是0806規格的電感

寬度小於2mm,應該是0806沒錯

感謝前輩,請收私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比對一下...
看起來這應該是0806規格的電感

破損的電感已拆下了
請收私訊

楼主:
c1989前輩的火力支援

我怕熱風槍吹下去,即使幫旁邊的flash做了隔熱,難保我的資料不會化為一縷輕煙....
所以還是用烙鐵,但此處作業空間太小,最後決定把電感立起來焊,烙鐵比較好伸進去pad加熱

插電,開機,屏幕輕鬆點亮~

換上新買的5700G,讚!

完修~

感謝諸位前輩指引明燈

网友:
恭喜楼大解了难题,为互助友爱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