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华南x79双路主板,8内存,插上之后就不能启动。七条内存可以。

楼主(2022-11-18):
华南x79双路主板,8内存,插上之后就不能启动。七条内存可以。求解决办法,已知内存无问题,主板插槽也没有问题。blos未找到合适的刷新。

网友:
找不到合適的BIOS更新
就把板號跟原始BIOS拆下讀取出來上傳

网友:
記憶體相容性問題,不是華南的工程師根本無解。最快的方法就是換記憶體,看華南當初用哪一牌的記憶體測試的。另外,超過4支基本上都要用Regiestered記憶體比較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