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與工具] 請問切割機要換鋸片,螺絲是順時鐘打開,還是反時鐘打開

楼主(2022-11-18):
久沒使用忘了,請問切割機要換鋸片,螺絲是順時鐘打開,還是反時鐘打開

网友A:
順時鐘鎖緊,逆時鐘打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UHS77jS_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順時鐘鎖緊,逆時鐘打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UHS77jS_c

lazy104;謝謝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順時鐘鎖緊,逆時鐘打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UHS77jS_c

可以喊凍蒜嗎

楼主:
可以喔..有機會,還是開出來才算

网友B:
所有固定旋轉刀具、砂輪等等的固定螺帽,鬆開的方式都是向著旋轉的那個方向,因為在鎖緊時不必使勁,使用時會因摩擦力使螺帽越來越緊。

网友C:
所以那根直柄,是固定住避免旋轉的嗎?
我現在兩支都是用按的,按住就不會轉了。

网友:
順時鐘鎖緊,逆時鐘打開
操作時請不要插電
上電前要確認是否缺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那根直柄,是固定住避免旋轉的嗎?
我現在兩支都是用按的,按住就不會轉了。

頭家用的是新式自帶卡榫,省一個板手(如故障也可內側掛板手,保有舊有功能)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的解說,在lazy104 大給的影片,看完後就以鬆開,安全方面,使用時最好戴上護目鏡

网友D:
奇怪,我的經驗裡一般旋轉的部品固定不是都逆牙的嗎?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我的經驗裡一般旋轉的部品固定不是都逆牙的嗎?

這是非固定設不管什麼牙牙,尤其是手持,設計基於安全,你不會希望失手時砂輪機因旋轉方向,面向你飛奔而去(尤其是電源鎖定時),除非你沒閱讀安全使用手冊SOP,違反SOP換向旋轉機身後手持或拿來切弧(圓盤直線用的設備)使用一樣,哪就看運氣,就看失手後是否會造成意外或福星高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奇怪,我的經驗裡一般旋轉的部品固定不是都逆牙的嗎?

非也,桌上型砂輪機,兩邊都有砂輪,旋轉方向是向下,所以兩邊的螺帽固定的方向不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所有固定旋轉刀具、砂輪等等的固定螺帽,鬆開的方式都是向著旋轉的那個方向,因為在鎖緊時不必使勁,使用時 ...

大部份好像都是這樣,但我一直想不透,機車後輪明明是往前轉.但我記得它鬆螺絲好像是逆時針.(正常設計不是往前跑,要逆紋才會越來越緊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部份好像都是這樣,但我一直想不透,機車後輪明明是往前轉.但我記得它鬆螺絲好像是逆時針.(正常設計不是 ...

你是說打檔車的後輪還是塑膠車的後輪?
以桌上型砂輪機為例,固定軸心在左側,螺帽在右側,砂輪軸心向下旋轉,帶動砂輪,砂輪承受的摩擦力是向上,跟砂輪接觸的螺帽也會向上,所以右邊的螺帽是正牙(順時針)。
左邊的螺帽就是反牙(逆時針),

塑膠機車的後輪??固定螺絲到底是在左邊還是右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說打檔車的後輪還是塑膠車的後輪?
以桌上型砂輪機為例,固定軸心在左側,螺帽在右側,砂輪軸心向下 ...

速可達後輪

网友:
這個問題要請教修機車的 雨知波自行維修 大大。

理論上來說,旋轉軸心的固定螺帽,鬆開的方向就是向著旋轉的方向,這樣才不會因摩擦力使螺帽鬆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說打檔車的後輪還是塑膠車的後輪?
以桌上型砂輪機為例,固定軸心在左側,螺帽在右側,砂輪軸心向下 ...

機車後輪是正牙,所以右轉鎖緊,左轉鬆脫,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部份好像都是這樣,但我一直想不透,機車後輪明明是往前轉.但我記得它鬆螺絲好像是逆時針.(正常設計不是 ...

不是這樣的,應該是跟有用培林的關係,
如果是腳踏車的踏板,有分正反牙,我就是用你說的那個方式記正反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