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 LCR测试夹的正确焊接方法

楼主(2022-11-19):
(无正文)

楼主:
一些焊接手工

RCPROPLUS SuperX Pro X6AS & X5AS 超級金插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Qg1sO9G458

RCPROPLUS Super X5 大電流插頭焊接示範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PFdxfYbDAc

楼主:
再也不敢贪便宜了!揭秘5毛的鳄鱼夹究竟有多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id_from=333.999.0.0

网友:
線材的影響很大,從導線、插頭/插座到夾具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忽略,尤其是沒有經驗的新手更是常常因低價誘因購買了不合用的線材。
學過歐姆定律的人都知道導線的電阻跟長度成正比,跟截平方面成反比,簡單說就是導線越長電阻越大,越粗電阻越小,以這種開爾文夾具來說,導線倒不一定要用粗的才行,大家如果看過示波器的線就知道線芯很細,因為那是銀線,這也是為何高檔示波器的測試線很貴的原因,那為何很多賣家賣的很便宜?因為那是用一般銅線代替的緣故,當然越高檔的儀表整個用料都非常講究,就算是一個鱷魚夾都不是一般品。

電源供應器的輸出線應該是大家比較常動手製作的,這組線的材料總共就插頭、導線、鱷魚夾,導線用粗矽膠線來做就很合適。

楼主:
銅線/電源開關的電阻是多少? 四線式電阻測量-RIGOL DM306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t82FDdfZ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