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求助 FUJI CP116W 印表機殘影

楼主(2022-11-19):
自己的印表機,使用量非常少,但會印標準信封(中式),紙張可能厚度較大
這幾天發生了有殘影的現象,連列印空白頁也有

殘影

殘影

好像說是刮刀有問題,碰一下這裡有一條塑膠好像就是刮刀所在,會影響殘影的出現狀態

刮刀位置

刮刀位置

有試著想拆開,不過沒有文件資料,怕越搞越糟,看看板上有沒有人,能提供線索維修,或是資料,可以拆機維修
感激不盡

网友:
中文 service manual
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weixiujiang00/12600736

一般感光鼓不易完整拆解與復原
大多採更換方式
不過,有實驗精神,給個讚

楼主:
感謝,這個網站我有看到,但我沒微信,沒法下載
其他方式,大陸網站覺得有些風險,就暫時沒往下做,只好四處再找找,有沒有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這個網站我有看到,但我沒微信,沒法下載
其他方式,大陸網站覺得有些風險,就暫時沒往下做,只好 ...

那個連結不需下載,也可線上觀看全部頁面

网友:
約略參考一下機體結構拆裝
與其它機器的類相關問題處理方式
看看能否解決問題

BONGKAR PRINTER FUJI XEROX CM115W (error 092-651) - FUL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sC2PxQFI1A

印表機黑線殘影 碳粉匣清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o2dIsLyKck

楼主:
感謝提供這個cm115的真的有像,不過若是像他那樣拆完,我不知道還能不能裝回去
我常常拆完東西,組裝回去時,螺絲都會有剩

考慮一下,拆壞了,就真的得重新買過了

本來以為刮刀片可以容易清潔,看來事情沒有想的簡單
另外該網站可以線上讀,但也要有帳號,不然也是前幾頁就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提供這個cm115的真的有像,不過若是像他那樣拆完,我不知道還能不能裝回去
我常常拆完東西,組裝回去時 ...

這維修手冊CM115W、CM116W是同一份檔案,
表示主體結構幾乎一致,
還不如把Youtube影片多看幾次,
(我修東西的經驗就是這樣來,反覆看影片,
最後熟能生巧)

拆螺絲時,同size螺絲上標籤標號,
用小格塑膠盒分裝,
我維修拆機,組裝完成也常會多一兩根螺絲,
(聽說高手都是匠子的..)

如果是HP雷射印表機,
光鼓、刮刀和碳粉匣是整合在一起,
換碳粉匣的同時,上述零件也等於整組換新,
(so下一台可以考慮買HP... XD)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維修手冊CM115W、CM116W是同一份檔案,
表示主體結構幾乎一致,
還不如把Youtube影片多看幾次,

現在手機方便,我常常使用它來幫助記憶,畢竟,腦袋不靈光,...
螺絲多出來,我也是經常如此,今天把電視外殼裝回去,也多了幾隻,十多年下來螺絲已經超過一公斤以上,就當他是"備品"!! 哈哈哈!!

网友B:
據老一輩的說法 不是專門的 拆開再組回去 沒多出螺絲的 應該......
都嘛是從多出的螺絲去領悟

网友:
我是建議這台不用修了

除非這樣的列印品質你能接受

不然這台搞到好,大不如買一台新的

這台恐怕有三個問題

一個是加熱組上熱皮膜可能有破,或是卡東西

另外一ˊ個問題是轉寫皮帶的碳粉刮刀有破洞,碳粉刮不乾淨

所以有髒點

再來黑色橫線列印不清楚,所以光鼓應該也差不多了

除非這台機器用副廠耗材

這種機器的光鼓都是內建的,使用者不能自己換

轉寫皮帶刮刀基本上跟整組顯像單元是一整個完整組件

要換刮刀就一定要把整組顯像單元都換掉

加熱組就好說了,比較容易買到,也很容易換

除了加熱組以外,其他的組件如顯像單元跟光鼓

除非你拆彩雷拆得很有經驗,不然建議你不要拆

就算你拆的開,沒經驗幾乎組不回去

就算讓你組回去,也能印,通常顏色也會不對

拆黑白雷跟拆彩雷不是同一個檔次的

网友:
就像jacson99說的,買hp的機器比較實在

這種類型的機器我修很多了

總結只有一個字"爛"

网友(2022-12-25):
引用 网友B:
據老一輩的說法 不是專門的 拆開再組回去 沒多出螺絲的 應該......
都嘛是從多出的螺絲去領悟

多螺絲的還是小事情
有時候還有擺在旁邊的忘記裝 頭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