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TOSHIBA 55SL417U 東芝55吋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22-11-20):
TOSHIBA 55SL417U 東芝55吋電視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1.這是antlu兄維修發文求助的物件,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064-1-1.html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171-1-1.html

故障現象:開機時指示燈綠色,閃動三下停兩秒,一直重複,
按下電視的電源按鍵,主板瞬間把12V 24V 切斷,
(此電視在台灣只有水貨商平行輸入,維修只能查到國外討論文,

故障原因: 主板CPU故障,多虧他描述這麼清楚,
完全和國外描述現象完全一致,更確定是CPU故障)

看他數篇求助文,最後棄修要將物件送人,
覺得甚是可惜,決定出手協助,
https://bbs.pigoo.com/thread-85826-1-1.html

東芝55SL417U電視,主板: PE0953A(此全新板若自國外購入,含運含稅評估約6500元)
--

2.主晶片 BROADCOM BCM35230KFSB07G
--

3.主板背面照
--

4.主板包覆耐高溫鋁箔膠帶,防止其他物件融錫or塑膠件熔解,
(PCB上的絕緣塑膠片+右方電線浮接的電感,回焊前都有先取下)
--

5.底部溫控加熱
--

6.上下溫控加熱,這不是一整套幾十萬or百萬的自動返修台,
但也不是DIY土炮,上下都是溫控,
注意: PCB上有放上接觸式測溫線,
(專業返修台依價位有分: 2區加熱,3區加熱,
大家可思考如何用2區機台,達成3區加熱效果?)
(電視主板忘了拍加熱照,改放我拆電腦主板南橋晶片的照片)
--

7.拆下主晶片
--

8.主晶片背面(中間鼓包,這不是拆壞,研判主晶片本身已故障)
--

9.主板PCB(無任何掉點)
--

10.購入的新晶片(淘寶購入,含運約900元)

--

11.新舊晶片對比(左邊新晶片已預先植好錫球,右邊鼓包舊晶片)
--

12.新晶片完成回焊
--

13.紅圈處元件拆焊前有先取下,避免掉件,
--

14.回焊完成的主板背面圖,
可以看到主晶片背面綠漆有變色,
(整個拆焊、除錫、回焊過程我看了好多youtube影片,
包括: pigoo前輩影片,國內外BGA回焊影片,)
--

15.回焊完成的主板正面,
(加熱前應取下電解電容,但照片上這種貼片固態電容,
如果拆焊取下,也會造成過溫損毀,決定僅以防焊膠帶隔熱,
幸好回焊後測試,容值一切正常。)

--
16.主板送回antlu兄,經他組裝測試,插電開機,
恭賀成功!

我則確定"球柵陣列封裝(Ball Grid Array,簡稱BGA)焊接"技術獲得!

网友A:
不是專用BGA拆拔設備只有板黃,手法很厲害了。

是我的話拆拔過程中應該很忐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專用BGA拆拔設備只有板黃,手法很厲害了。

是我的話拆拔過程中應該很忐忑... ...

用測溫線,全程注意上下溫差,
參考youtube上pigoo前輩那影片(DIY BGA reworking 6800GT),
"級進式"溫度調整,

然後...就成功了! (我的主板南橋更換也成功了,只是還有其他故障正在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測溫線,全程注意上下溫差,
參考youtube上pigoo前輩那影片(DIY BGA reworking 6800GT),
"級進式"溫度 ...

{n_116:}好奇大的BGA維修文的確值得參考、裡頭很多know-how !

网友:
恭喜完修 感謝分享

网友:
恭喜完修,這是神技啊

网友B:
jacson99大大這台上下溫控加熱返修台不知價格多少?可能也要花一筆消費,這如果不是靠維修工作的人可能不會花錢去買這台返修台,而且jacson99大大BGA回銲的功力也需要經驗的累積才能達到如此的境界!!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cson99大大這台上下溫控加熱返修台不知價格多少?可能也要花一筆消費,這如果不是靠維修工作的人可能不會 ...

江湖一點訣,點破不值錢,
其實,這是兩台啊!

底部一台溫控加熱台,上方另台溫控熱風槍,
機型沒打馬賽克,可上網查價,
更經濟點選擇,淘寶有同功能大陸品牌機,
(記得要選110V機種),
說真的我覺得也很好用,(前提是壞掉自己修,我買東西都自己修 :p)
BGA風罩,淘寶買的,鋁鎂合金,不貴,效果很好,

我也不靠維修工作,靠興趣 :p

功力累積,很大一部分是上youtube看教學,
(所有各式封裝焊接,youtube都可找到)

前面提到好奇大的BGA回焊影片,
真的know how很多,有心練習的,
多看幾次,注意他講了甚麼,
(他把溫度曲線都說了,這部分不再重複,
更謹慎點,可google各大廠的"BGA Mounting Guide ",
大家要能自行思考,自己找答案,
然後提出討論,這樣才會進步!)

另外,我的心得:
上BGA台前,事前除濕烘烤不能少(網路上很多資料可查)

BGA拆焊,當測溫線測得230度,輕推晶片,若有"果凍搖晃感",加熱成功,
用pigoo鏟抵住晶片一端,另一端用鑷子夾起晶片,拆焊完成,
(其實測到210~220度,就可嘗試是否有"果凍搖晃感")

回焊BGA時,測溫線測得210~230度,仔細看晶片有無下沉,
(回焊,千萬不要推晶片,否則錫球可能移位連錫)
下沉後,持續加熱約10~20秒,回焊完成,
祝大家BGA成功 :)

网友:
引用 楼主:
江湖一點訣,點破不值錢,
其實,這是兩台啊!

jacson99大,恕小弟眼拙,沒注意看還真的是二台加熱台~~~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小弟受教了~~~
雖然沒有jacson99大的那些器材無法親身實驗,但還是感謝大大的經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