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不知品牌的高級理髮剪-故障求助

楼主(2022-11-21):
這隻高級理髮剪是朋友老婆的生財工具
*抱歉真的是找不到品牌跟型號
正面照

A1

A1

反面照

A2

A2

故障原因:插錯充電器造成燒毀
打開蓋子很明顯的有燒掉痕跡

B1

B1

清理後順著充電迴路量測,這3個紅圈處都是開路

B2

B2

找到接近的零件替換上後可以正常充電

也可以充到100%,正常使用

原本以為可以交差了事
還好沒馬上還給主人
問題來了
發覺機體整個發燙,等了很久才降溫,但也跟著完全沒電了
看來是因為還有故障點才會持續發燙,直到電池放到沒電了才冷卻

拆開後用最原始的方法"手指頭摸"發燙點
發現紅圈處特別燙,差點燙傷我的手指
看來是這零件掛了造成放電迴路,一直發燙放電
但沒看過這零件,零件上面標示"WFUE"
想問大大們這是甚麼零件啊?
哪裡找的到呢?

网友A:
大陸白牌:連結

1.電池可能也有問題
2.也可能附近電容短路,造成放電燙手。電容有發燙?

那顆是鋰電池充電芯片,是南京微盟電子出品,不過在官網找不到對應的 MARK
應該可以找代用,這種IC很常見

网友:
對岸常常推出這種小型專用IC,像是充放電管理,小家電控制

萬一掛了都不知去哪找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陸白牌:連結

1.電池可能也有問題

感謝楊大俠提點

量了週邊的電容沒有發現短路

換了一個電池,這ic還是嚴重發燙

後來把這ic拆了,就不工作了(完全沒顯示也沒動作)

周邊當然也就不燙了

网友:
看錯了~
抱歉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提點

量了週邊的電容沒有發現短路

不太合理,
放電不須經過充電IC,為何移除充電IC會不顯示?
又,若是充電IC故障,是如何充電100%?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楊大俠提點

量了週邊的電容沒有發現短路

那我倒覺得,應該附上各腳電壓才對,

不充電,各腳電壓
充電時,各種電壓

這種常見充電IC,我比較有印象是 LTH7,微盟電子型號是 ME4054,LTH7 也稱 4054,LTC4054、

网友:
如果是LTH7,這是對鋰電池充電用的。我印象是一邊是接USB進來的5V,另外一邊是接電池的4.2V,可以從USB充電端,追查5V到LTH7,看看是否正常。另外保留這顆晶片,移除電池,還會發燙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倒覺得,應該附上各腳電壓才對,

不充電,各腳電壓

PIN 3 接一個電感,感覺不是這一個IC !!  像是一個升壓I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IN 3 接一個電感,感覺不是這一個IC !!  像是一個升壓IC!!

嗯,那一腳確實是電感,第五腳 LX 是接電感,這家也有升壓系列

要樓主量看看各腳電壓了,還有旁邊那顆 SOP8 也得知道是什麼 IC,說不定那八腳才是充電芯心?

http://www.microne.com.cn/Products.aspx?cid=17

网友:
感覺會燒掉多哥零件,ic也不保了,換一支吧!這種產品,現在很便宜,拜寵物所賜,拿來研究增進功力很棒的想法,大家也一併增進了知識,很棒的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那一腳確實是電感,第五腳 LX 是接電感,這家也有升壓系列

要樓主量看看各腳電壓了,還有旁邊那顆 S ...

楊大俠:
    請包涵我孤陋寡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那一腳確實是電感,第五腳 LX 是接電感,這家也有升壓系列

要樓主量看看各腳電壓了,還有旁邊那顆 S ...

依據你的推論  找一下
me2110 是 y開頭
https://www.ruten.com.tw/item/show?22219977122666

me2188 是w開頭
https://www.ruten.com.tw/find/?q=me2188

https://www.lcsc.com/product-det ... A50M3G_C427466.html

就是不知道升壓後定電壓是幾伏輸出

网友C:
極大可能是me2188,duncan兄po的me2188露天連結,
me2188絲印固定是W開頭,第2碼之後則是任意變化,
有張照片出現W1UE,和樓主的WFUE只差一碼,

weegaa兄如要買me2188,我這幾天要淘寶集貨可順便代買,
有需要請周五晚上前私訊我,(此顆單價台幣2.5元,我會詢價最小購買數量後回覆你),
剛溫~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楊大俠:
    請包涵我孤陋寡聞!!

你說的第三腳沒錯啊,你應該是看到小圖,看起來像三腳,實際是第五腳

我不懂電路 ,只會 GOOGL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極大可能是me2188,duncan兄po的me2188露天連結,
me2188絲印固定是W開頭,第2碼之後則是任意變化,
有張 ...

52元 和 2.5元 差價 20倍啊!! 不買個十顆天不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第三腳沒錯啊,你應該是看到小圖,看起來像三腳,實際是第五腳

我不懂電路  ,只會 GOOGLE

楊大俠:
  您客氣了!!

网友D:
昇壓 但不知其編碼幾伏特輸出
那只好 從負載部分找尋.. 看負載是吃幾伏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昇壓 但不知其編碼幾伏特輸出
那只好 從負載部分找尋.. 看負載是吃幾伏特

最近發現有一些模組輸入是 usb 輸出是小型吸塵器的充電8.4V 還有以前的NOKIA 手機充電器USB 輸入6.X V 充電,應該都是使用這樣的IC ,只是太多了,真的不好查!!

楼主:
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建議
這IC是3隻腳的,只是在電路板上容易看成6隻腳的

量了電壓值如下
拆除IC狀態下
另1腳是0V

有接電池&充電狀態下
另1腳是0V

找了溫度計量IC的溫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極大可能是me2188,duncan兄po的me2188露天連結,
me2188絲印固定是W開頭,第2碼之後則是任意變化,
有張 ...

感謝
我用不太夠力的放大鏡看應該是WFUE沒錯
不知能否代用!怕白忙一場{n_098:}

网友D:
(1) 第2/11頁末資料裡面 : 目前产品的电压值共有 11 种:2.2V、2.3V、2.5V、2.7V、2.8V、3.0V、3.3V、3.6V、3.7V、4.5V、5.0V。

(2) 鋰電 最高就4.2V
(3) 這是昇壓

所以(3)昇壓輸出不太可能低於 條件(2) 之4.2V
比較條件(1) 只剩兩 4.5V、5.0V。

若是要賭的話 就押注5.0V
似乎這個能見度高些... 以行動電源電路 衍生變形應用  鋰電池昇壓5V 比較不缺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
我用不太夠力的放大鏡看應該是WFUE沒錯

這顆升壓IC發熱,就是low side NMOS對地被擊穿,
沒有升壓效果,

輸出電壓=輸入電壓,直通到馬達和MCU,
這支理髮剪還能正常運作,
確定開關機,檔位切換都正常嗎?

若確定MCU能正常運作,
ME2188有數種規格,擲筊看買4.5V 或 5V吧,
4.5V肯定能用,但MCU有4.5V這種的嗎?
MCU額定電壓應該是5V吧,拍一下那顆MCU照片(很多支腳的那顆)

現在用4.2V去剪頭髮,不會卡毛嗎?
(搞不好用5V才是正常的驅動力)

5V問到了,最小購買數量10顆,
我猜最後,店到店,寄到你手上,10顆含運150元(以下), worst case就估150元,
看要不要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顆升壓IC發熱,就是low side NMOS對地被擊穿,
沒有升壓效果,

感謝你這麼熱心幫忙,問了理髮剪的主人,決定放棄修理

不好意思讓你白忙一場,不過也讓我因此學到怎麼抓問題

謝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第2/11頁末資料裡面 : 目前产品的电压值共有 11 种:2.2V、2.3V、2.5V、2.7V、2.8V、3.0V、3.3V、3.6V ...

問了理髮剪的主人,決定放棄修理
感謝你這麼熱心幫忙
不過也讓我因此學到怎麼抓問題

謝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謝你這麼熱心幫忙,問了理髮剪的主人,決定放棄修理

不好意思讓你白忙一場,不過也讓我因此學到怎麼抓問 ...

也沒有白忙一場,
學到原來有這麼小一顆IC,單價2.5元,
再配個22uH電感,就可DIY升壓4.5V(取代3顆乾電池)、5V線路,
真是太棒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也沒有白忙一場,
學到原來有這麼小一顆IC,單價2.5元,
再配個22uH電感,就可DIY升壓4.5V(取代3顆乾電池 ...

介紹你 以前遇過的零件  SII SEMI  (off 真的省電 印象深刻) (就是做手錶seoko的子公司 現在改名了 ablic)
日本血壓計很多用這系列的  但是單價高不好買  近年來一堆仿製的
83系列
https://www.ablic.com/cn/semicon ... witching-regulator/

S-835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沒有白忙一場,
學到原來有這麼小一顆IC,單價2.5元,
再配個22uH電感,就可DIY升壓4.5V(取代3顆乾電池 ...

jason99大:
    可以買喔!! 我也想搭便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介紹你 以前遇過的零件  SII SEMI  (off 真的省電 印象深刻) (就是做手錶seoko的子公司 現在改名了 abl ...

感謝duncan兄分享,
這系列規格好厲害,standby current< 1uA,
難怪您說這常用在日本製血壓計,
淘寶上一顆單價台幣十幾元,10顆起賣,
醫材單價高,十幾元IC算小錢,
消費性市場選擇單價2.5元的機率較大,

感謝分享,感覺今天智商又多了一些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jason99大:
    可以買喔!! 我也想搭便車!!

antlu兄,

   可以喔,是想買IC或想買成品升壓模組?
買IC來DIY,就要順便買周邊元件(22uH功率電感,0.1uF、10uF、47~100uF),
ME2188 datasheet第6頁有標註,
再私訊check, 剛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