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O免治馬桶遙控器破解

楼主(2022-11-21):
各位如果有買TOTO免治馬桶,可以不用花錢選購全功能遙控器,用原本的遙控去改就可以有噴嘴位置調整的功能。

方法如下:

先拆背板

用一字起子將側邊的防護罩拆下,這邊的按鈕是給自動沖水套件用的(或是自動馬桶蓋開關),我用不到

繼續卸下側邊固定螺絲

整塊機板呈現這樣,SW3/SW4/SW6沒有按鈕,待會兒要焊上去

重點來了。去電料行買6x6x8或是6x6x9(建議)的tact switch。我買的是6x6x8,結果短了一些。不過沒有關係,安裝時只要把switch插上PCB即可,記住先不要上焊錫!!!

接下來把PCB鎖回去,然後從背面把switch腳往前推,讓按鈕頂端與正面印刷膜貼齊後再上焊錫,這樣就可以很完美的無縫貼齊

接下來就簡單了,用標籤列印機就可以加上說明了

原本的長這樣

整個過程並不困難,新手應該也可以完成。有其他功能的型號可以把剩下的按鈕焊上去,這樣就省下一筆錢了。

网友:
這招學起來,可以省1條開銷

网友:
如果印刷電路板有設計預留這些TOUCH SW的位置可以仿效phuang3大大的作法,應該可以安裝TOUCH SW看看,或許可以增加一些功能,感謝分享!!

网友A:
真是太佩服了,連這功能也能這樣試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是太佩服了,連這功能也能這樣試出來~~~

其實發現的另有其人,我只是分享我改的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實發現的另有其人,我只是分享我改的方式

今天趁回ˊ戶籍地投票, 看了一下15年前買屋建商附的遙控器,

我這老機種,不知是否還有擴充的可能性,但明顯的該要處理一下偏光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趁回ˊ戶籍地投票, 看了一下15年前買屋建商附的遙控器,

我這老機種,不知是否還有擴充的可能性,但明 ...

建商真好還附免痔馬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商真好還附免痔馬桶

羊毛出在羊身上,慶幸的是房價有增值.

你若向我買,只要價格可以,你要附什麼,我都會給,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趁回ˊ戶籍地投票, 看了一下15年前買屋建商附的遙控器,

我這老機種,不知是否還有擴充的可能性,但明 ...

你家這組是高級款,應該是全功能遙控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