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電池電量表

楼主(2022-11-21):
可由前方按鈕切換顯示電壓值或剩餘電量百分比,設定鍵在後方避免誤觸,鉛酸電池、鋰離子電池、磷酸鐵鋰電池均適用。
這個電量表是wish 要的,他只要兩個,這次我買了10個看大家有沒有需要?有需要的會員請再跟我聯絡。

此款兼容以下電池:
鉛酸:12V、24V、36V、48V、60V、72V
鋰電池:3串~24串
以上規格用戶自行修改

以4串磷酸鐵鋰電池為例,對照1樓照片所示,電池規格就得設定為F,串數設定4。

网友A:
學姐 沒標上 最低 與 最高電壓
酷友 無法確認合不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姐 沒標上 最低 與 最高電壓
酷友 無法確認合不合用

有說明單串的電壓,鉛酸12V,鋰電3.7V,磷酸鋰鐵3.2V,這個主要就是測剩於的容量吧!
如果不是沒什麼用到,擁有它倒是不錯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學姐 沒標上 最低 與 最高電壓
酷友 無法確認合不合用

此款兼容以下電池:
鉛酸:12V、24V、36V、48V、60V、72V
鋰電池:3串~24串
以上規格用戶自行修改

像我之前組裝的磷酸鐵鋰電池為例,對照1樓照片所示,電池規格就得設定為F,串數設定4。

网友:
謝謝老大說明
學姐有說明 電池屬性與串接設定 (沒標最高容許電壓值)
一般使用者 應該都足足有餘了
電動車業者就需要有最高電壓容許值
一些外勞跟改車業者........youtube上影片應該有看過電動車海放重機  gogoro.....那此電壓表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