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貼一個像打磨過的不知規格IC

楼主(2022-11-21):
這是代一位會員詢問的,我一時也看不出型號,大家如果有看過或能找出規格表請幫忙一下。

网友:
把 [ CFSA2 QFN ]  拿去問 谷大神測字問命
得了 一些 無線充電的拆解報告https://www.google.com/search?q= ... chrome&ie=UTF-8
有趣的是 這些不同品牌的拆解報告  寫作手法段落綱要出現順序如出一轍
----------------
一般關鍵字 我都會給一點 模糊空間 然後做點分拆重組
如 QFN  這字 有時會將PIN數加上,不過在此例用 QFN40/QFN-40 沒找到有用處的資訊; 有時會試試WQFN WQFN40/WQFN-40
若是有功率型式 可能會將 POWER-PAD DRMOS  加上試試
最有用的還是 產品功能 目標物於設備的可能用途

倒是此照片裡 F . S  之間那個小點  形狀與位置太完美
真是不講武德 我大意了...

网友:
小弟覺得,這幾年電子設備越來越難修,1個原因是半導體類零組件越來越多少量多樣訂製件,資料跟零件越來越難找

楼主:
首先謝謝duncan 幫忙。
不過藉由這篇要再次呼籲,不要很久沒有登入論壇,等到帳號被凍結很可能出現奇奇怪怪的問題。
有位會員2011年註冊,約6~7年沒有登入,這麼久的時間未登入帳號一定會被凍結,無法登入這段時間就用遊客看論壇,如今想發帖一定得解除帳號凍結,Discuz!的系統目前解除凍結第一步是要利用會員使用原本的註冊Mail, 第二步才是由我解除凍結,早期一些會員註冊使用臨時信箱,或者註冊的信箱已停用等等,造成會員無法自行解除凍結,簡單說如果連第一步都無法解凍我也無解。
大家都很忙,簡單的變更我可以幫忙,遇到一些我沒遇過或不常遇到的問題我會建議你重新申請一個帳號比較快,當然,被凍結的舊帳號我就直接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