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7799 有時不開機和當機

楼主(2022-11-22):
MS-7799 這一塊主機板是 準系統的主機板,本來好好的,但是沒有在用,想說先收起來放著,結果過一段時間拿出來用,發現幾個問題,有時沒畫面,但有時會重開機。或者開機沒畫面,開幾次後可以開起來。
但是進系統前或後會藍底白字,不然就是進BIOS後會當掉,鍵盤和滑鼠不能用,可是BIOS時間可以正常跑,不知道哪位大神有遇過這奇妙的狀況,幫忙指導維修,大大感謝

硬碟,記憶體,網路卡都有拔掉和清潔過,也有交換記憶體插單一支,但是 開機沒多久就會當機

MS-7799(H81T)主機版本體

网友A:
還有你的貼圖方式錯誤出現數字請盡快修正
CMOS電池有電嗎
CPU是否有氧化
CPU針腳是否有受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你的貼圖方式錯誤出現數字請盡快修正
CMOS電池有電嗎
CPU是否有氧化

貼圖方式錯誤?  出現數字?  ㄜ……我怎麼沒有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你的貼圖方式錯誤出現數字請盡快修正
CMOS電池有電嗎
CPU是否有氧化

電池換過一樣,CPU已經清潔過,主機板針腳沒有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貼圖方式錯誤?  出現數字?  ㄜ……我怎麼沒有看到

你沒再圖片點吉做插入動作才會出現數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再圖片點吉做插入動作才會出現數字

嗯嗯,了解,等等再試試看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沒再圖片點吉做插入動作才會出現數字

好了喔,感謝您

网友:
醫生驚治嗽,總舖驚食晝,做塗水的驚掠漏。
修電腦最怕能開機卻當機。

我遇過,記憶體故障、還有遇過電源供應器供電不足(老化,負載高就當機)。
你這電腦的症狀看來又不太像。

网友B:
1.有時會重開機。很多情況都有可能~cpu快壞不壞~我就連壞5顆cpu~查一下原因應該是主機板自動超頻
~正常頻率是3.2G~系統自動超到3.7G~導致不穩~第一顆撐不到半小時就自動重開~第2顆撐3天自動重開~
其他3顆都是不定時重開~換到第6顆才正常~不會發生自動重開機~雖然cpu主時脈是3.2G~升到3.7G也沒問題
至於主機板會自動超頻就不知道原因~
2.或者開機沒畫面,開幾次後可以開起來~可能顯卡沒插好~有遇過顯卡要重覆排插才能開機
3.最後我覺得你買或借一顆cpu試看看~cpu不容易完全掛~但很容易開機卻當機~
我也是被cpu搞過~已經換顯卡~電源供應器~還把電源供應器保固內送修~退回測試正常~
再換ssd固態硬碟也是沒改善~最後才換cpu就正常了~所以以後會藍頻死當重開機~我會先換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時會重開機。很多情況都有可能~cpu快壞不壞~我就連壞5顆cpu~查一下原因應該是主機板自動超頻
~正常頻率 ...

只能找一顆二手CPU來試試看了

网友C:
"硬碟,記憶體,網路卡都有拔掉和清潔過",

請問是用甚麼清潔? 該不會是用了油性的接點清潔劑?
可以的話請拍一下照片, 3Q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碟,記憶體,網路卡都有拔掉和清潔過",

請問是用甚麼清潔? 該不會是用了油性的接點清潔劑?

用一般刷子清潔而已,沒有氧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般刷子清潔而已,沒有氧化

只用刷子刷沒用,
魔鬼藏在細節裡,輕微氧化(肉眼看不出差異) 就會對高速訊號有影響,
把記憶體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擦吧!

講究點,去買罐3M接點清潔劑(也有其他便宜點的接點清潔劑,主成分是"異丙醇"即可),
噴記憶體金手指、CPU,再用吹風機把這些清潔劑吹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刷子刷沒用,
魔鬼藏在細節裡,輕微氧化(肉眼看不出差異) 就會對高速訊號有影響,
把記憶體金手指用 ...

記憶體金手指有用橡皮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有你的貼圖方式錯誤出現數字請盡快修正
CMOS電池有電嗎
CPU是否有氧化

BIOS 儲存無效,電池也更換為新品

网友A:
引用 楼主:
BIOS 儲存無效,電池也更換為新品

你說BIOS資料無法保存嗎
有時可以開機就跟下面有關西
RTC電路。32.768,晶振是主要檢測對象

网友D:
只插 CPU 和 MEMORY 將其他斷開, 看是否可正常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插 CPU 和 MEMORY 將其他斷開, 看是否可正常開機

不行

网友E:
鍵盤滑鼠不能用~~~是連BIOS畫面都無法使用嗎??
是否量一下USB的數據線是否短路~南橋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鍵盤滑鼠不能用~~~是連BIOS畫面都無法使用嗎??
是否量一下USB的數據線是否短路~南橋有問題??? ...

我覺得應該是南橋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說BIOS資料無法保存嗎
有時可以開機就跟下面有關西
RTC電路。32.768,晶振是主要檢測對象 ...

請問這些是指 RTC電路。32.768,晶振是主要檢測對象 什麼?

因為我現在還不知道要怎樣 判斷在 版上,哪些零件是屬於短路和故障? 因為不知道何時要開 歐母檔 ? 何時要用 二極體檔位來判斷 零件是否異常?

希望 獅子魚 大大幫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有時會重開機。很多情況都有可能~cpu快壞不壞~我就連壞5顆cpu~查一下原因應該是主機板自動超頻
~正常頻率 ...

CPU 更換無效,現在另一個問題是在系統裡面,會凍結,整個等於死當無法動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這些是指 RTC電路。32.768,晶振是主要檢測對象 什麼?

因為我現在還不知道要怎樣 判斷在 版上,哪 ...

https://bbs.pigoo.com/thread-15870-1-1.html

网友F:
久放過的主機板有可能受潮,先放在太陽底下曬到主機板摸起來微溫,然後再裝上CPU和記憶體測試看看。

网友G:
收起來放的時候,是否有裝CPU且風扇是扣住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久放過的主機板有可能受潮,先放在太陽底下曬到主機板摸起來微溫,然後再裝上CPU和記憶體測試看看。 ...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

但是用泡棉整個包著也會受潮嗎?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收起來放的時候,是否有裝CPU且風扇是扣住的嗎?

有裝CPU,風扇有扣住,這個是錯誤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bs.pigoo.com/thread-15870-1-1.html

感謝獅子魚大大,但我想請教一下如果 像 貼片電容,電感,電阻,在版上要怎樣測量和判斷是否好壞?

何時要用 歐姆檔測量? 何時要用 二極檔測量?  何時是 紅筆接地,黑筆接地? 如何判斷是開路?如何判斷是短路?

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您提供的方法

但是用泡棉整個包著也會受潮嗎? 謝謝

如果你是想將主機板修好,痞友提供的方法都可以試上一試,如果是想快速解決,買一塊板子是最快的方法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有裝CPU,風扇有扣住,這個是錯誤的嗎?

可以試看看,散熱器只平放在CPU上,四個扣不要扣上,只透過散熱膏貼合,再測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獅子魚大大,但我想請教一下如果 像 貼片電容,電感,電阻,在版上要怎樣測量和判斷是否好壞?

何時 ...

這個論壇都有 善用搜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試看看,散熱器只平放在CPU上,四個扣不要扣上,只透過散熱膏貼合,再測試 ...

這個我有試過了,一樣會當機,

网友:
你的cpu是不是1150腳位的~如果是的話~支援H81 B85 Z97主機板
你可以考慮換主機板~因為你有測過其他的~藍頻記憶體故障也會~
之前記憶體故障~只能看到開機畫面就藍頻~但是你有2支記憶體~
所以不可能2支一起壞掉~看了一下拍賣~你的cpu應該也要3000多元~
所以你買張主機板~賣掉多餘的一顆cpu~這樣就不會浪費錢~
因為我覺得是主機板壞了~還有你的記憶體可能要換成桌機DDR3的記憶體~
機殼你這是特製的~所以換了主機板~機殼一定裝不下~
因為測下來~只有主機板壞掉的可能~
查了一下~MS-7799微星的主機板~奇拍與露天都沒人賣~蝦皮不知道~因為我不會用~
你這台應該不是筆電把~因為有看到sata插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試看看,散熱器只平放在CPU上,四個扣不要扣上,只透過散熱膏貼合,再測試 ...

有試過了,但一樣會當機

网友H:
拿万用表测试一下主板12V,5V,3.3V是否有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試看看,散熱器只平放在CPU上,四個扣不要扣上,只透過散熱膏貼合,再測試 ...

你說的方法我有試過了,但是無效,狀況還是一樣

但是這幾天天氣比較冷,又正常了,懷疑 整合橋 或者 CPU腳座 是否空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拿万用表测试一下主板12V,5V,3.3V是否有异常.

他是外接的變壓器,所以主機板我也不知道從何測量?

只是那天有大概測試一下,南橋附近的MOS 輸入有3.3,但是輸出也3.3,另外電池附近有一顆貼片電容和貼片電阻,我不知道要怎麼測量,是 紅黑表筆都在放在兩端測量才有電壓嗎? 還是黑筆放在機殼上,紅筆分別測兩端?

如果是 黑筆放在機殼上,紅筆分別測兩端,這我有測試過,但是 完全沒有電壓

网友I:
我遇過 主板電池對地電壓為0 但是電池有電 後面發現是電池座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遇過 主板電池對地電壓為0 但是電池有電 後面發現是電池座的問題

這要怎麼測量? 還希望指導一下

他沒有座,是2P 插槽

网友:
紅表筆放在水銀電池上 然後黑表筆放在主板後IO孔的鐵殼上

网友:
黑色表笔放在1位置,连接器的金属外壳上面.红色表笔,你先测2位置(电容/电阻)两侧的引脚,不要手抖啊,笔尖测一个引脚,不要跨两个元件中间,引起两个元件短路啊.这样,你就可以测出外置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接下来黑笔不动红笔测3位置的几个插针,可以看出12伏和3.3伏是否正常.我的主板12伏异常,就引起你讲的那些情况.5伏,你在USB连接器附近,找一个元件引脚部位红笔测一下,重复"不要手抖啊,笔尖测一个引脚,不要跨两个元件中间,引起短路啊".
还有,你看看我图片的主板,你就保留cpu和一片内存以及键盘,其他的都拔掉拆掉,看看开机能不能进bios,如果能进,开始测12伏,3.3伏,5伏.也许不用测,bios页面有电压监测,我没有这个主板,所以不确定是否需要测.
讲这些,其实没有什么用,就算发现了问题,也很难找到是哪个元件坏了,也就无从下手去维修了.

网友:
电池别拆了.如果不知道怎么短接开机,开关线别拆了.然后有时间,主板还不急着用的话,愿意自己慢慢折腾,你就搜索一下MSI H81T的电路图和点位图,自己慢慢玩.
我的asus J2900K31主板坏了,我买来一块同品牌同型号的主机板,找到点位图,两块板对照着用万用表检测,自己慢慢折腾,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