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訊產品] Mikrotik hAP AC無線路由器維修

楼主(2022-11-23):
這台朋友的Mikrotik hAP AC無線路由器據說是遭到雷擊,當下部分的port發生故障,但用一段時間後正常的port卻逐漸失效,只剩下port 1可以用10M速度連線。

外殼拆開,發現有四個內建天線,兩個內建於主機板,兩個透過IPX接頭延伸到機殼上。由於Ethernet本身就有高度隔離,自認為更換port就可以修復,結果發現這台的配置比較傳統,他採用的是非內建脈衝變壓器的port。而我的另一台RB450G就不是這樣,port與脈衝變壓器整合在一起。

拆下量測後發現port直通到後方的脈衝變壓器(黑色長條狀),因此推斷雷擊應該不會損壞Port,所以又花時間焊了回去。

推測損壞的是後方的脈衝變壓器,直接拆下更換(一長一短)

這是換裝後的樣子。本以為成功了,上電後發現無法連線,而且機器會一直重啟,狀況有點糟

詳細檢測,發現這顆晶片周圍的電容皆呈現短路現象,心中深感不妙...

只好接出電源線來做短路測試,希望找出擊穿的MLCC。測試後發現MLCC並沒有損壞,反而是switch晶片發燙,看來晶片應該不保,勢必得花一筆錢了。

本機採用的是高通QCA8337 switch chip,只能從對岸購買。在此維修停擺了數週,等晶片到手才得以繼續動工。
QCA8337是QFN144封裝,小弟最多也只徒手焊過QFN20,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晶片換了上去,過程十分坎坷,總共做了三次才成功,途中還因此跑去買了錫膏。沒有錫膏幫助真的非常困難,因為IC腳位實在太密集,不易手工上錫。

晶片換好後機器終於恢復正常,可以進console,隨意試了一下有線與無線皆可運作。本以為100%修復,後來發現port2無法連線,燈也不會亮,應該是還有其他被動元件損壞所致。我懷疑是照片中這兩顆小晶片損壞,有人知道這是什麼型號嗎?

機器主人覺得影響不大,所以就沒繼續再追查下去,至此算是修復完畢,提供大家維修參考。經過這次經驗,發現雷擊的威力實在不小,像是脈衝變壓器之類的隔離保護至少都有好幾KV,高壓竟然都穿得過去,直接把晶片給擊穿,實在厲害。

网友A:
RJ45 port 與 脈衝變壓器 之間的 就是 Bob Smith 電路 那些75Ω 和 2KV 電容。
2KV 是為閃雷感應對策 這個用 安規Y2電容  不要誤解用高壓電容
若是port與脈衝變壓器整合在一起, 當然是更換整合元件。

照片末問的 是 TVS Array
問谷神[TVS array RJ45] 要圖片 應該比我文筆精彩
https://www.amazingic.com/tw/app ... 7%E6%96%B9%E6%A1%88

https://www.onsemi.com/pdf/datasheet/esd7004-d.pdf

网友B: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實例,不過我還是請你以後的圖片請儘量使用橫拍。

楼主:
引用 网友A:
RJ45 port 與 脈衝變壓器 之間的 就是 Bob Smith 電路 那些75Ω 和 2KV 電容。
2KV 是為閃雷感應對策 這個 ...

感謝告知,下次遇到了就知道要買什麼零件了。不過這個TVS Array似乎沒有完全保護到後端的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謝謝你分享一篇維修實例,不過我還是請你以後的圖片請儘量使用橫拍。
謝謝 ...

抱歉,用手機拍的,大多是直拍居多,下次會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用手機拍的,大多是直拍居多,下次會注意

我也都是用手機拍,把手機擺橫拍就可以了。
謝謝配合

网友:
phuang3大大真是厲害,QFN144封裝腳位那麼密集還能焊接,不知是用何種方法銲接可否分享您的銲接方式和技巧。

网友C:
這麼小的TVS只能防靜電,雷擊還是靠Transformer的隔離,如果住的地方常落雷,可以試試在WWAN端串接雷擊保護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麼小的TVS只能防靜電,雷擊還是靠Transformer的隔離,如果住的地方常落雷,可以試試在WWAN端串接雷擊保護 ...

這個case是連transformer也無效,因為TVS在它的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