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易物] 寶工 MT-1217 交換 麵包板 或是 手電筒

楼主(2022-11-24):
各位先進大家好

朋友淘汰的電表 寶工 MT-1217 如下圖所示 (附電池 錶筆)

經小弟測試 只有蜂鳴檔位 不知為何 久久會出現一次接觸不良

欲交換 麵包板 或是 手電筒(強光型) + TYPEA 轉 Type C 充電線 (快充型)

意者請私小弟

如欲直接購買的 價格為360元含運費

謝謝各位先進

网友A:
正好缺一個自動換檔的數字電錶,量電阻較方便。

三支用不到的手電筒,交換可以嗎?

1.TOPSOON;這支是我以前修車用的,4節3號電池,一時找不到鹼性電池,測試時用舊的時鐘用電池,放了很多年了,有把電池拆下保養,接觸點完好。

2.SHYHJIHE(2支);用3節4號電池,全新電池已拆下他用,如需要測試用的3個舊的可附上。

補充;如不合用我現金購買

楼主:
合用阿 換吧 ~ 私我聯繫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缺一個自動換檔的數字電錶,量電阻較方便。

三支用不到的手電筒,交換可以嗎?

康 sir 私我唷

网友A:
第一項放太久有點問題,如果這性質,您合用,那就改這個:我沒用過,是一個老朋友,約2-3年前以為我用得到送我的,在抽屜裡擠得盒子變形了,有打開看配件,說明書齊全。

手機.電腦皆可使用

蘸上前輩分享的;

[維修實例] CB400火星塞燃燒檢視&使用內視鏡檢查活塞積碳全記錄https://bbs.pigoo.com/thread-8178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項放太久有點問題,如果這性質,您合用,那就改這個:我沒用過,是一個老朋友,約2-3年前以為我用得到送 ...

康大 這功能正常嘛? 正常的話 可以換 ok 沒問題

网友A:
說真的我沒用過,但保證那位朋友不是這一行的,也沒用過,是去中國剛好接觸到買回來送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我沒用過,但保證那位朋友不是這一行的,也沒用過,是去中國剛好接觸到買回來送我的 ...

這樣 我也不知道怎樣用勒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說真的我沒用過,但保證那位朋友不是這一行的,也沒用過,是去中國剛好接觸到買回來送我的 ...

不然康大有沒有剪刀(家裡剪刀壞了 ) 跟 typec 轉 lighting 的線材 或是 type-c 的快充變壓器 或是 typec 轉 liting 或是 liting 轉liting 的測試電流棒 這交換也是可以啦

网友A:
線材 或是 type-c 的快充變壓器我沒有,我有兩種廚房好物,任選一項取代本來的第一項:

1.張小泉不鏽鋼剪刀;前幾天才與站上前輩討論,中國貨很多人說"便宜沒好貨",其實認真找還是有超好用的寶物,親身體驗的其中之一,就是下圖這支"張小泉"不鏽鋼剪刀(有釣魚的殺魚更是好用),特地託人買了兩支,一支女王廚房用,手拿這支較少用的可跟你換。

測試剪刀;剪報紙最準

2.台灣菜刀王檳榔刀;下面左邊剪花草小樹枝的你應該沒用到,右邊的是檳榔刀,皆全新的(配合自己開發的檳榔獎刀,目前還販賣中)

這種刀在廚房也是好用,女王的親友受其推薦,廚房皆會放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線材 或是 type-c 的快充變壓器我沒有,我有兩種廚房好物,任選一項取代本來的第一項:

1.張小泉不鏽鋼剪刀 ...

好的康大

那在請問一下 我電表出貨給妳之前 要做那些妳要的測試? 我這邊能做的都可以幫妳做?

网友A:
偶而接觸不良應是轉盤,或是線材問題,我自己可解決,主要是用電阻擋,只要讀得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而接觸不良應是轉盤,或是線材問題,我自己可解決,主要是用電阻擋,只要讀得出即可。 ...

ok 那沒問題

楼主:
康大 請問東西收到了嗎? 使用上還 ok ?

网友:
收到了,很新.我很喜歡,試用了.很滿意,功能對我來說綽綽有餘,非常謝謝您!感恩~~~

檳榔刀很好用,外面可能也不容易買到,一起給您。

已寄出,記得收件,收據請看私訊

最常用的按鍵6X6X4,標示已處理,是有用WD40滴入

网友A:
非常感謝0yoweichan前輩割愛,又得到一件寶物,仔細保養後,本來自動關機沒聲音,現在有兩次通知,電阻擋更準確穩定,測試如下;

表筆電阻0.1歐姆

既然拆開了,就改成鋰電池較省事;充電中

充滿電綠燈亮

心得感覺;電錶的靈魂;線材與接觸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謝0yoweichan前輩割愛,又得到一件寶物,仔細保養後,本來自動關機沒聲音,現在有兩次通知,電阻擋更 ...

太強了 底下還有個開關 應該是下面挖個孔 裡面裝個鋰電池去做掉 真厲害

网友A:
開關是一鍵切換串並聯,ON*OFF*充電等3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關是一鍵切換串並聯,ON*OFF*充電等3段

康大用的是充電電池 還是鋰電池 ? 可否分享一下?

底下那個孔是只有切塑膠套嗎? 還是裡面的殼也切了 ? 切殼的話是用啥工具?

另外可否分享一下電阻檔位的保養方式 我也學習學習

网友A:
1.這台夠大我用16650鋰電池。

2.切裡面的塑膠殼,先鑽孔粗略剪除,再用美工刀修整。

3.學姊的接點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這台夠大我用16650鋰電池。

2.切裡面的塑膠殼,先鑽孔粗略剪除,再用美工刀修整。

16650 .... 長姿勢了

接點油是?

网友:
站上搜尋"接點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