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gps 模組, 有用過好的推薦嗎

楼主(2022-11-24):
要低耗電, gps / 北斗, 有GLONASS 更好, 沒有也無所謂
請用過的推薦一下

网友A:
GPS 模塊有各種應用分類,例如快速定位、精確定位、精確授時等等,最好是依據用途來選擇 GPS 晶片。

依據樓主的條件我有想到一顆 Ublox MAX-M10S 應該能合用(我比較愛好此廠家其他品牌不熟)。
這顆耗電的確比先前以往的低,但是就是唯獨 GLONASS 與 北斗 不能同時接收使用,我不介意此問題所以沒有去研究其原因。

我的實驗/驗證電路板,買現成模塊沒有比較便宜所以花點時間畫個板並配合免費打樣就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 模塊有各種應用分類,例如快速定位、精確定位、精確授時等等,最好是依據用途來選擇 GPS 晶片。

依據 ...

感謝大大的好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