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這個SMD零件是什麼?

楼主(2022-11-25):
小弟遇到一組馬達驅動晶體組,電路如下
其中有一個SMD 4腳零件圖片如下
有板上前輩可以指點一下小弟,這個零件是什麼?有規格書嗎?因為這顆1,2腳短路了,一直找不到規格書,也弄不清楚作用

网友:
(1) 能放在MOSFET Gate-Source 位置 就幾個
     你的疑問 是ZENER , 請找谷神[MOSFET gate driver zener] 要圖片

(2) 用來保護 MOSFET GS, 所以ZENER 規格請翻閱使用中MOSFET  的 VGS安全規格  或80~90%Max

楼主:
謝謝 duncan前輩及 SIMON1016前輩的指點,小弟感激不盡or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