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 我想買一個心血氧手錶給長輩 不知有沒有人有用過?

楼主(2022-11-25):
各位先進好

小弟打算買一個 Xiaomi 手環7 給長輩帶著時時偵測心血氧 不知道有沒有先進用過

這準嘛? 幾天充一次電呢?

网友A:
我跟烏骨雞學姐都有戴apple watch,我曾經跟專用的血氧機、血壓機比對過,血氧值倒是差不多,不過血壓值少了10左右,所以我看手表的血壓值就自行加10。
省不省電要看使用情形,以我使用的情形充滿電後至少可使用一個星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跟烏骨雞學姐都有戴apple watch,我曾經跟專用的血氧機、血壓機比對過,血氧值倒是差不多,不過血壓值少 ...

謝謝 wish 大 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