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a515-51g 不插變壓器開不了機

楼主(2022-11-25):
插變壓器可以正常點亮

拔掉開不了機~測過電池是好的

求大大幫忙

附上點位圖
Acer Aspire A515-51G C5V01 LA-E892P R1A.rar (327.64 KB, 下載次數: 16)

网友:
電池可以正常充電嗎
用電池時BQ24725相關腳位電壓
Acer Aspire A515-51G Compal LA-E892P C5V01 r1A.pdf (2.05 MB, 下載次數: 19)
20 6 16 4 5

電池到EC訊號腳EC_SMB_DA1 EC_SMB_CK1是否正常

网友A:
剛剛去爬文,記憶體蓋有一個墊子會壓住 SWG1,蓋住就是有電池,拆開蓋子就會斷開電池

如果拆開要測,那個 SWG1 要按住

PS. 目前第一步,接上電池,按住那個 SWG1 (圖二)  看是否能電池開機

按住SWG1 電池可以開機及充電,檢查墊子是否爛掉或將墊子加厚,墊子在記憶體蓋上面,或許掉了  (如圖三)

按住SWG1 電池不能開機,查 BI_S 是否接地 (按住SWG1),有接地,就得查電路了

圖片來源: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剛去爬文,記憶體蓋有一個墊子會壓住 SWG1,蓋住就是有電池,拆開蓋子就會斷開電池

如果拆開要測,那個  ...

感謝ˋ大大~突破盲點
長知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