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儀表] 大藝A3轉牧田_鋰電池電池轉換器 拆解與比較

楼主(2022-11-26):
大藝A3轉牧田_鋰電池電池轉換器 拆解與比較

本人手邊有牧田電動工具,大藝電動工具
想要把大藝的電池,與牧田共用

於是乎,就網拍買了個 "大藝A3轉牧田_鋰電池電池轉換器 "

想說,買了就能用,沒想太多,
結果.....

才發現,牧田是3腳,插不進去

與原廠牧田電池比對,發現轉接器,只有2個縫,可插入電極

轉接器,拆開來看,裡面就只有把正負極,左右對調而己,且電線極細

於是乎,又沒想太多,又買了,另一個,有3個縫的轉接器

這次很開心,不但插得進去,且電動起子的燈也會亮
想說,應該沒問題了吧 !!
但...扳機扣下,靠.....馬達起子頭,一點也不會轉....

本以為是轉接器壞了
自己東搞西搞,簡單用電線連接測試了下,

才發現,原來,牧田3腳電動工具,下面中間那根短腳,T腳,要過電,起子馬達才會轉

不能用的這兩款轉接器,原來叫作"通用牧田款"
也就是,牧田舊機子,只有 + - 兩插腳
牧田後來新款的,都是 3插腳,多了一個,T 腳

轉換器,拆解比較
左邊的,拆開忘了拍,裡面也是和右邊差不多的,只是它的塑膠外殼,有短插腳的縫

此時,我異想天開的,想說,那就補給它,一個短電極片 T腳、金屬片,那就可以用了吧
於是,又買了,電極插片,想 DIY 看看,
但因為還要解決固定方式,就一直放著沒動工

但有簡單的用電線,把電極片,和起子機短插腳  T腳,連接起來,
發現,馬達一樣不會動
但是,若把短腳,和一旁的 正極,搭上電線,則起子機就正常運轉(這部份,沒有拍照或錄影)

但覺得,怕怕的,怪怪的,
T腳 和長腳,雖然都是正極,但電流方向,是否是不一樣?,
因為,在電池上,短腳  T腳 的電極,是 充電時的正極,那電流方向,應該是往電池,
也就是相對於起子機的 T腳,應該是離開的方向?
網路上,有找到

以及
痞酷上曾有人分享的這一篇,8樓,12樓,提到
https://bbs.pigoo.com/thread-83521-1-1.html

#8樓,提到
" 我看這個外國的youtuber 是在T點與負極加一隻電阻,這樣跟大大說的一樣,只是這樣應該就沒有熱停保護了。 "
....

#12樓提到
" T腳經過10K電阻接負或正就可以動作!(適合機子外接電供測試用!
接正或接負要看原本搭配的電池裡面的接法!
不過如果機子腳太多就很難搞了!(如喜利得的電鑽)除了正負還有另外3隻腳… "

#13樓提到
"  我的電池看起來是接負。
機子上的T腳與負極間接10k電阻的意思,我猜是模擬電池板子上的NTC的阻值,我的理解不知道對不對。  "
照片引用自痞酷同一篇文章,#13樓甘苦人

我在想,
電池上的長腳正極,只作為,接上機器,輸出電流時的正極用,
在充電時,正極是沒作用的,電流也不是從這兒,灌入電池,
這點看 牧田充電器上的電極,只有2片,而且只對應 T腳 與 - 極,就可推測

而電池上的 T 腳,是作為充電時,正極電流進入電池用,
但它的電流方向,是可以雙向的嗎  ?

而且,只要在 + 極 與 T腳,接上一個 10 K 電阻,就可以讓起子機馬達運轉
經過 10K 電阻後的電流,想必也變得更小、被限流了
所以,
電動起子,機器下方的 T腳
是不是,像 汽車主機、有些機器、音響主機等,
除了 + - 電外,尚需要提供一個 " 帶正電的 ACC 訊號 " 給機器,機器才會過電源啟動 ?

然後...
既然要固定那 T腳,在我買的通用轉換器上,太麻煩了,也固定不牢
我又異想天開,想說,
那就乾脆,直接買有 + - T,3個插腳的電路板,來改裝上去就好了

在我將,電路板插座,直接卡上牧田起子機底部,
再把 紅黑 + - 極,插進大藝電池後
直接忽略電部板上其餘4根,應該是負責充放電時電池平衡的不同顏色的電線,
我只要它的總輸出的黑紅線正負極,就行了
結果,完全不會動作,連個燈也不會亮,
我就知道,我又在搞笑了

所以,最後,
網拍再次仔細搜尋,買到了,真的可以用的轉換器

拆開,裡面長這樣

可以看到得,
它裡面那簡單的電路板上,有一個,6mm x2.3mm 大小
我google了下,它是 1/4w 的,對嗎 ?

色碼是 棕、黑、黑、銀、棕,
唸法,由左到右,順序對嗎 ? ( 或 棕銀黑黑棕 ?)
顏色判讀
黑色,不是深藍 ?
銀色,不是灰色,對嗎 ?

google出來,得到的阻值是,1 歐姆,1 Ohms 1%,對嗎 ?
並由此衍伸出一個問題,
一般google到的,都是說,要加一個 10 K 電阻
但買的這個,若 它真的是 1 Ohms 1% 電阻
是不是說,只要有接上個 電阻就行,不需到10K,把 T腳 的電流,限流到最小 ?

最後再看電路板的背面
可以看到,電阻,就是把 + 極 和 T腳,給連接起來
也就是說,T腳也是正極,
但經過電阻後,從 T腳 輸出的電流,會遠小於 + 極的電流,
T腳只是作為一個啟動訊號,對嗎?

但再請教各位,那這樣,透過 電阻後,
這個 T腳,和 一旁的正極,
是以, 並聯  ?  串聯 ?   和 正極 相連  ???

网友:
T 應該是溫度用的吧!! 他反映電池的溫度,避免災害發生!! 我的小米電池,平衡充電的IC 需要一個 NTC ,電池本身也有一個NTC 好像是8.X K歐姆!!

网友:
有品牌的電動工具電池裡面都有內建溫度感應器,比較常見是一個電池組配一個溫度感應器,BOSCH 21700的電池組採集軟排線甚至每個電池都有溫度感應器,我家還有舊款12V 起子機,星期一我來拆一個它的電池組比對看看。

网友A:
看樓主走了許多冤枉路,我也好奇了量一下自己的牧田電池(BL1830)。

這個輔助接點電壓與電池電壓完全一樣 19.5V。

輔助接點與正電源阻抗是 0 歐姆。

所以可以直接接一條電線將輔助接點與正電源接點連接起來。

看起來牧田這款的電池的溫控線、電池型號判定與數據接口都在中間橙色那個接點內,是給充電器用的。

网友B:
下方是第一代BOSCH 10.8V的電池板,後來10.8V改名12V了。
NTC阻值約6K,再串一個1KΩ電阻供充電器辨識用。

下方是BOSCH 18V第一代電池板,NTC阻值相同。

下方是BOSCH 36V 第一代電池板,NTC阻值亦相同。

在BOSCH 的設計是NTC串聯一個電阻,一端接入電池負極,沒有這個電阻這個迴路自然就是斷路,光是使用充電器都會報錯。
接入BOSCH 起子機能否使用要看起子機的設計,如果是第一代是可以,如果第二代就難說了,第三代以後是絕對不行。

网友:
418耶,
我也有買~

總共五台機器,四顆電池。
要不,拆一顆來研究?

大哥,抱歉了。
每顆都有一個洞,塞住不給拆。
我不想破壞原廠500次充電保固呀~

楼主:
418 是台好機子啊...
扳機型,就是安全
但就是,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樓主走了許多冤枉路,我也好奇了量一下自己的牧田電池(BL1830)。

這個輔助接點電壓與電池電壓完全一樣 ...

哇哇哇
大大很強...

牧田那個 "橙色" ( 或 說是 黃色 ),
沒記錯的話,的確是原廠充電器識別用的,內有晶片
有聽說,副廠通用電池,若沒有這個橙色接點,就無法充電。

關於 T腳 輔助接點,電壓是否和正負極電壓相同

我這大藝的電池,放電後,
量起來,不一樣

先看 4 安培這顆,裡面 10 顆 18650
+ - 極,16.xxx V

T腳  - 極,12.xxx V

另一顆 7.5 安培的,裡面 15顆 18650
+ - 極 16.5V

T腳  - 極,16.4V, 則是 差不多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推測,會不會是 電池 5S 3P,5S 2P 的差異 ??

另外,我記得,同樣是7.5安培的,數顆,
也是有,+ - 極,T腳 - 極, 量出不同電壓的情形

我這幾天,
會再把 電池,充飽電,
再量測不同腳位的電壓,照片,
再發上來比對給大家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方是第一代BOSCH 10.8V的電池板,後來10.8V改名12V了。
NTC阻值約6K,再串一個1KΩ電阻供充電器辨識用。

WISH 大,你太猛了....

對了,你提到," ......再串一個1KΩ電阻供充電器辨識用 "
我想,串的這個電阻,
不僅是給充電器識別用
也是讓電動起子機等,馬達能正常過電作動

就以我的,它牌電池轉接器 or 副廠通用電池,
若缺少 T 腳,也就是, 缺少 串一個 電阻
新的 牧田 3 腳機器,就無法使馬達作動,僅只有燈光亮....

另外,別牌電動工具的電池,
如 米沃奇、威克士
它的工具與電池,的插腳 電極片,更是有4-6個不等
這我就不太了解,這麼多的插腳,
是有何用處了

如 影片

照片,抓自網路

照片,引用自網路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439da88f00f66c037d3

网友:
引用 楼主:
WISH 大,你太猛了....

對了,你提到," ......再串一個1KΩ電阻供充電器辨識用 "

以BOSCH 第一代的3串鋰電池起子機是使用AL 1130 CV這台充電器,這台充電器只能充這款起子機,所以只要NTC 這邊的分壓後的電壓有過去充電器就可以使用,第一代的10.8V起子機本身並沒有使用到溫度檢測,所以只要電池電壓有輸出起子機就能動,以後的新機種才有更多的保護電路在起子機本身。

18V的就不一樣了,BOSCH 18V是使用滑軌式設計(你的牧田也是這種設計),BOSCH 使用滑軌設計的有14.4V、18V、36V三種,而且以上每種又分不同標準容量,以18V的電池來說有1.3Ah、2.0Ah、2.6Ah、4Ah......,這麼多款電池都兼容使用同一個充電器,充電器又分標準充(慢充)跟快充兩種,快充的當然貴一些,充電器就是根據電池上那幾個電阻就是在判別的。

我手邊沒有牧田的工具我也不了解,重點還是在起子機這端有沒有做偵測的電路,或許牧田早期也跟BOSCH 第一代一樣沒有偵測溫度的電路,是後來第二代或第三代才有加上,而你買到的是新款,那自然還是得加上電阻。

网友C:
米沃奇的temperature sensor,在中間那個洞。
另外兩個洞,應該是communication port,量不到電壓。

楼主:
接續上次說,
要把 4安培 、7.5安培 (有貼充電次數表方形小白紙),
兩個電池,充飽電後,
再來量一次,+ - 極總電壓
T - 極,電壓

如下:

4 安培
滿電 + - 極,20.792V

4 安培
滿電 T - 極,15.195V

7.5 安培
滿電 + - 極,20.479V

7.5 安培
滿電 T - 極,20.114V

不同於痞友所分享的,牧田電池 +- 極、T - 極,量到的電壓是一致的

可能是,不同牌子,電池裡面的線路接法不一樣吧,
我這個大藝電池,
4 安培這顆,就量出不一樣的電壓

7.5 安培,則是差不多
另外,我還有其它顆 7.5安培的大藝電池,
也是每顆充飽電後, + - 極總電壓差不多

T 點 - 極,量出來的電壓,都不一樣。 滿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接續上次說,
要把 4安培 、7.5安培 (有貼充電次數表方形小白紙),
兩個電池,充飽電後,

另外就是,
把 4安培這顆,上砂輪機,去作點事

放電到,機器動不了了
電池內建的保護板啟動斷電

+ - 極,量得的電壓為 16.407V
大致符合,
鋰聚合物,最低電壓保護設定的電壓 3.2V (電池為5S)
(4安培電池,為 5S2P,18650電池 共 10 顆 )

此時,T點 對 -極 電壓,量得為10.994V

一般來說,18650 鋰電池
都建議,
用到剩 1 格電量指示燈就該換電池、
不要放電到最低電壓,或 保護板啟動斷電,會影響到電池的壽命

但有時,在用工具時,
看到 滿電3格, 還有 2 格時,會覺得,沒那麼快就到 1格
然後,再用一下下
像砂輪機這種很吃重電的工具,
可能就, 2 格 跳 1格 電量,
一下就跳過去了,直接電池斷電停機

所以常常就這樣,驚訝中,換電池

我大致上有量過,
以這牌電池來說,
3格 電量指示燈,滿電,大概就是 21V,
2格 電量指示燈,大概 就 18.6V
相當每CELL 3.72V,
已有點低於適合保存的電壓

或許,真的不適合,用到剩一格燈號,
那就已經低於每顆電芯 3.4V 了

還有,尚未理解的是
放電到,讓電池保護板啟動後,自動斷電
若讓電池就一直放著,
沒儘快充電,再去激活它
會不會
放置過久後,電池就 "掛點" ,再也救不回來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米沃奇的temperature sensor,在中間那個洞。
另外兩個洞,應該是communication port,量不到電壓。

感謝 分享,長知識了...

老實說....
量不到電壓的洞.....
本來,個人誤以為是
米沃奇工具,大家都說好的原因之一....
強化的卡榫功能,加強電池與工具緊密地、人與人連結用的....
SORRY,我 LOW 了.....

另外,
以大藝電池,它的充電器,
也只有2片電極,對應到  T腳 、- 極
而非從 + - 極,充電進去的
牧田的充電器,我記得也是如此,
有空再拍照上來
但牧田的充電器,還多了個 橙色 ( 黃色小長方形晶片接點,作為辨識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