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大神EPSON EPL-6200 燈號交互閃爍?

楼主(2022-11-26):
EPL-6200 燈號亙閃

EPL-6200 燈號亙閃

楼主:
感謝! 請問印出來的文件全是亂碼有解決的辦法嗎?

网友:
基本處理試過了嗎?
面板拉圾桶鍵取消列印
PC端 取消列印  若是有該設備監控程式則從中取消列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 請問印出來的文件全是亂碼有解決的辦法嗎?

1.  按下垃圾桶符號的按鈕(刪除工作,取消列印)
2. 檢查 Data燈號不閃爍 (閃爍代表還在傳輸資料,請回步驟1 刪除工作取消列印)
3. 確認 Ready 燈亮了,重新練印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按下垃圾桶符號的按鈕(刪除工作,取消列印)
2. 檢查 Data燈號不閃爍 (閃爍代表還在傳輸資料,請回步 ...

感謝!嘗試恢復中....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謝! 請問印出來的文件全是亂碼有解決的辦法嗎?

重新開關機,偶爾可以用,有時又要記憶體清潔一下才可以!跟它鬥法一樣!

网友B:
缺紙燈亮,確定紙有放對位?

如果有,檢查進紙槽裡面有一根塑膠黑色的桿子

確定那根桿子在不在,如果在

用手推到底看看燈號會不會熄滅變綠燈

如果不會,打開後蓋檢查光感器是不是被灰塵蓋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缺紙燈亮,確定紙有放對位?

如果有,檢查進紙槽裡面有一根塑膠黑色的桿子

收到!感謝! 嘗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