宅男症狀之振興物流經濟

楼主(2022-11-27):
平常的示波器太佔桌面空間,開發產品,搞軟體佔的時間較多,

硬體部份問題較少傷神,幾乎很少用,真有奇怪問題時才把示波器搬出來用,

只是每當要用時,要把示波器挖出來也很掙扎,東西堆疊太多,寧願浪費很多時間瞎子摸象胡亂猜測硬體哪裡出問題,

半個月前看到現在掌上型示波器越來越便宜,放桌上不會太占空間,100Mhz 2CH也夠用,還內建波形產生器, 還算實用,

到手後也試過也滿適用的.

沒事別亂上網,結果看到一款100Mhz 4CH 的立式示波器,也是比平常臥式不佔桌面,

手頭上 HP 1Ghz 4CH ,根本太巨大,大到從來都沒讓它上場過,那就標看看吧,可能機種太老,沒啥人競標,

運氣好,到手後,功能正常可用,原來預計可能要整修也省了,只有印表機裡面卡紙黏住好幾圈,排除後就能印了,

只是附的熱感紙放到發黃了,印出對比度效果不佳,改天找新紙來印看看.

還是老話一句,沒事別亂上網,結果又看到一台玩具,又抱著買來可能要修的心態,竟然又得標了,

真是複雜的心情,只是這次這玩意兒能不能順利收到,就沒把握了,小時後只能做土砲,只要能收發就很興奮了,

那怕距離短到雙方講話的聲音比喇叭出來的還大聲.

最後期望疫情能夠趕快結束,恢復正常生活,或許我的病情能夠好轉,否則在家走路都要扭腰七星步,無處落腳.

网友A:
那台 YAESU 的很有年代了,可能沒有故障損壞但已經走鐘失調需要好好檢修一番,可能您需要再去物色許多高頻儀器,例如射頻訊號產生器、射頻功率表與調變表,甚至是無線電綜合測試儀。

還有必須找到一家能夠改變標示品名的轉運商,否則就會被海關打槍被退回的機會很高。
TRANSCEIVER 字眼很敏感一入海關電腦馬上就會跳出來,不要存著僥倖心理。
能確定的一點是運費會超過得標價許多,甚至是超過此物的殘留價格。
如真的很愛此物建議還是買張機票自己去將他帶回來最為保險。
或是請賣家先將銘牌與貼紙撕掉另行分開郵寄,可能多給他點錢他會願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台 YAESU 的很有年代了,可能沒有故障損壞但已經走鐘失調需要好好檢修一番,可能您需要再去物色許多高頻 ...

感謝前輩你的回覆,小弟單純就是屁股癢,

前述示波器運費就是比物品貴,玩具機器也做了最壞打算,

扣關就退運,重寄改由BV2xx收貨,運費會再多一次,或者停損丟棄.

由物品圖片看起來,至少電源部份可能正常,

我只有SSG,SPECTRUM,老了也沒太大熱情及時間修它,調它,使用它,

就當作收藏玩具,可以的話就當作收音機聽聽,畢竟沒住透天,要架設天線都不易,

30年前老家就沒這困擾,不過後來成家搬出後,某天回去才發現木瓜被家長拆了,

畢竟後來網路的興起,更是令人不會無聊,加上成家後就無法停止混口飯吃的無盡循環,

轉眼也屆退休之年,但客戶沒放過我,只好變成 被混飯吃,只能適應這樣的輪迴了.

网友B:
以前用過LeCory 也是配置熱感紙  寬幅印像中似乎是1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過LeCory 也是配置熱感紙  寬幅印像中似乎是110mm

是的,這個也是這規格,沒有仔細檢查熱感頭,

若熱感頭老化,或硬體沒有環境溫度補償功能,

就得想看看如何處理才方便,

自用比較沒有提供紙本給別人看的需求,

若像一般成品熱感印表機,有串列介面,

寫個單片機,讀取轉存記憶卡也行,想列印時再到電腦列印,

但這種可能為了省成本,只有機芯沒有控制板,要自己控制兩個馬達的時序就不想搞了.

光想沒做,就直接用後面的 GP-IB 可能會是最後的結果,

最大的可能就是不會用它,畢竟別台 TEK 的就有現代的各種儲存及連線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前輩你的回覆,小弟單純就是屁股癢,

前述示波器運費就是比物品貴,玩具機器也做了最壞打算,

有基礎就好,年輕的時候沒錢也沒時間,老時這兩者都不是問題了,可以來回味或做些以前想做的事,玩短波也是一件好消遣。
退休後ㄧ定要找件能夠動腦的娛樂或興趣才不會老人癡呆,國外的短波也大都是老人在玩的,我自己也會慢慢重拾以前的興趣再找些特別的機器來玩。

機器進口還是有些特殊的方法(不犯法也不花大錢)依據我自己以前與海關打交道的心得,只是不方便在這裡公開的講。